[电源] 原来拆出的大量的电源板,看出都是什么上的吗?总捅来看看真假新电元

楼主(2022-11-17):
这些是我原来收藏准备换件拆件的,大家能看出都是什么上面的吗?最后上张国产某液晶电视的板子。

另外总捅网友看一下这些元器件的真假,我专门拍了整流桥。此外这些板子上也零零散散分别一些新电元的管子,卡在缝里很难拍。

楼主:
尼吉康 红宝石 日化为主要电容

楼主:
整流桥的丝印我看不出,,,总捅你看看真假?

楼主:
感觉不怎么样,,,,

楼主:
这个新电元B0301是拍的比较清楚的一张,我查不到数据。。

网友:
电视机上拆的吧

网友:
大的那种复印机

网友:
整流桥,能整流就成,无论进口或国产,再高级原装,也整不出400V

网友:
此电源板出自在线式UPS电源的充电板。

网友:
功放、电视机、激光打印机(复印机)的电源板

网友:
都是1000以上设备使用的

网友:
电视机、激光打印机(复印机)的电源板

网友:
看起来都是真货,老货质量都不错

网友:
感觉像是UPS上的。

网友A:
楼主真是藏了很多啊。不过这些东西很多可能用 不来了。

网友B:
从板上的器件观察应该是真的,属于老货的那种。但我还是不敢说绝对的。因为你看两张图就明白了。
新电元以前是整流硅的代名词。在众多的整流桥里效率最高,是一哥!俗称“桥王”!

在市场上的表现也最为抢眼

在世界其它的地方也有40%的占有率。
在这些巨大利益面前,别谈什么公平竞争,体育精神了,企业不是慈善家。
先别说中国的山厂们明目张胆的要仿,就连日本自己的厂(比如东芝,三肯)估计也磨刀霍霍。
所以我说拆机也是假的---是有“其他厂家有仿的动机”这个为基础的。
这是新电元的“5S GEN2”新结构的透视图

这是新结构带来的好处

18年开发的,20年后惠及其他旗下型号

这个就是我自己那来对比封装线不一样的
D25XB80

其实你自己敲烂出来看,对比上面的结构图,对应的上基本就是正品了。
如果有那么一个不要脸的厂家连结构都仿,那么只能请上帝出马了。

网友:
松下电阻不错,拆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板上的器件观察应该是真的,属于老货的那种。但我还是不敢说绝对的。因为你看两张图就明白了。
新电元以 ...

不敲了,很费劲,就当是真的吧。

如果东芝三肯这些厂仿造的话·····会打上新电源圆形箭头的标志符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藏了很多啊。不过这些东西很多可能用 不来了。

有些用的上,比如105度 420V 390的尼吉康大电容可以代换电源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敲了,很费劲,就当是真的吧。

如果东芝三肯这些厂仿造的话·····会打上新电源圆形箭头的标志符号 ...

东芝、三垦不可能会去仿造这东西的,这点不用去怀疑。东芝的半导体不用多说,三垦在功率半导体领域的实力更不用多说。他们各自在擅长的领域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