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德生9700DX更换拆机德生9700调谐可调电容后,如何简单的统调啊!

楼主(2022-11-17):
一台9700DX,更换拆机的9700调谐可调电容后,通过网上的文章进行简单的调整图片上标记的两个地方后可以收到电台,现在的问题是87.8的电台,无能如何调整指针都是指在98附近,是我调整的不到位,还是调谐可调电容选择的不合适啊!

网友A:
无聊啊,为什么要更换它、、、、鸟。

网友:
调谐可调电容与之前的参数不一致。如果保留,需要借助仪器再去调节蜡封的高频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聊啊,为什么要更换它、、、、鸟。

绝对不是无聊啊!只是因为它坏掉了啊!

网友:
换调谐电容不需要统调,其他器件千万不要乱动,指针不到位是调谐线没装到位。

网友:
按6楼回复的做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一个数显收音机,按显示数据调整一下调谐连线

统调的话不会就不用弄了,越弄越乱

网友:
自己搞不定,就发回德生售后处理

网友:
发回售后,德生服务很好

网友:
能统调全波段收音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
可调电容容量变化范围是不是与原来的不一样啊。

网友:
自己拆过,给音量和短波纽上油,但组装后总感觉不得劲,后来发原厂更换元件和外壳,修后又发现喇叭不如原来的好听。我是非典那年从邮局打款买的9700DX。

网友:
我也用坏了好几个收音机的可变电容,后来发现汽车收音机调台用的可变电感更可靠耐用。

网友:
说明整体覆盖频率偏低,减小振荡联电容增大线圈间距使频率覆盖88~108,再配合调节高放线圈间距与谐振电容效果最佳就行,这个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其他地方不能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