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流血事件:拆一个中国银行U盾动态口令盘引发的

楼主(2022-11-17):
手机银行要动态口令,结果发现没电了,打算换个电池,看到中间有道缝,以为可以翘开,结果用刀片翘了半天,也没插进去,侧面先挖了一个口子,仔细观察一下,怀疑是不是一体的???
从背面开挖,电池一般不在屏幕下面,果然挖了几下就看到电池表面硬壳了,是一次性的纽扣电池,于是继续挖……结果不小心打滑杯具了,钨钢刻刀戳到手了,还好不深,差一点戳到血管,赶紧加上篆刻固定底盘,继续挖……最后终于挖出来一枚闪烁着银光的纽扣CR电池……可惜不是传说中的上品灵石,没法卖钱钱……
换上电池,u盘自动开机,但显示nod……
白忙一场
发个图给大家参考一下,是不是应该从前面翘开?会更快更省力???

网友:
这个不是已经报废的吧

网友:
防拆解,有机关的

网友:
这是要血祭的节奏吗

网友:
已经拆了两个,基本上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沿正面画的红线位置很容易拆开的

网友:
这个用的少了吧

网友:
到银行自助终端免费领取

网友:
这个是不是拆开和断电都会失效的。

网友:
防拆的,拆开即废,

网友:
血染的风采

网友:
论坛上有拆解。

网友:
英文应该是no dada。这种东西理论上来说是有防拆机制的。

网友:
拆开和断电都会失效

网友:
这个数据是按照时间使用密匙加密运算实时更新的,断电密匙数据就没了,时间也没了

网友:
16年就过期了,且现在动态口令都不续了,换电池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