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劲头太小经常打不死苍蝇,拆开改造提高一下威力(YAGE YG-5631)

楼主(2022-11-17):
这个雅格电蚊拍自打买来就不怎么好使,先是原铅酸电池自己开裂报废,于是自己换锂电修复后又经常一下电不死苍蝇,虽然换锂电后实际比原铅酸威力要大(铅酸工作时内阻较高压降较大),但是随着电池电压下降威力逐渐减小,导致经常电苍蝇时一下死不了,必须连续电好几下,所以有时不得不追着它电好几次才毙命。一直想改造加强一下,被封在家里不能出门正好有点时间提高一下电压增强一下威力。

模样到不难看

两个档位,一个不亮灯,一个带照明,此次改造顺便改成单档一直亮灯。

由于之前改锂电原铅酸充电电路废弃,屁股加了一个micro口充电,那个小孔是充电指示。

原来的220v插头也取缔,插头和尾部的塑料挡片也是自制的。

铭牌

再次拆开

用了一粒拆机18650电池,4056充电。

电路板

整体就是先一级自激升压后再4倍压整流,然后输出再并个大点儿的cbb增强负载能力。

提高输出电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增加输入电压,由于输入电池供电,因此中间加一级升压就可以了,先看下倍压整流电容耐压,余量充足。

再看下末级输出滤波,耐压只2000v 有点低,但是一般cbb的耐压余量相当的大,超50%是没问题的。

先测下原倍压整流1倍电容实际电压735v

2倍电容只有942v,说明1级自激振荡器输出正负半周不对称,负半周输出比正半周低很多,942-735大概207v。所以此电蚊拍原3.x供电时最高输出电压大概2000v左右(考虑到万用表输入内阻,实际输出要比测量时942x2约1900v要高一些)

先测下静态和工作电流,4.2v(单锂最高电压)约320ma,功率有限,啪啪啪工作时电流增大也有限。

打算将输入提高到5v左右,测下静态电流增加到390ma,工作时电流不超过500ma。

因此用一块廉价升压板就完全满足要求了

由于高压环境工作,不可避免的会引入一些感应或耦合高压,因此升压板输出加了一颗7v左右的稳压管做钳位保护(没有稳压管工作时升压板有挂的可能)并且并联一颗钽电容来增强5v瞬态带载能力,且进一步抑制感应高压回灌。改造很简单把原电路接线拆除,必要位置焊盘割断,把升压板串入中间,原开关控制电池与升压板输入通断就行了。

焊好调整测量一下升压板输出,5.15v,差不多,不能太高,太高电蚊拍末级输出cbb耐压会不够,且电蚊拍原放电间距会不能适应更高的电压,造成没打到蚊子也会击穿啪啪啪。

5v输入时再测下1倍压电容实际电压968v,大概提升30%,所以负半周也大概提升30%,输出207x(1+30%) 约269v ,所以2倍压电容实际电压大概968+269=1237v(2倍压电容超万用表量程只能算),所以末级4倍压输出cbb实际电压大概2500v左右,比原来提升600v左右。

最后粘好尾部的塑料片完工,实测威力大增且电池电压全范围(最低到最高)威力不减。

照片很难捕捉到放电电弧只能拍视频了,就算是视频也很难看到放电电弧的瞬间。威力比视频展示的要强烈,近距离拍视频自动增益的原因对瞬态放电声音压制很大。

网友A:
高手!先膜拜一下。

网友B:
楼主去电蚊拍厂分分钟秒了他们技术员

网友:
同款电蚊拍

网友:
现在的东西为什么都不用心做呢,哪怕价格高些也能接受

网友C:
我电蚊拍直接换成18650,然后把最后的ccb拆了,换2个大容量的上去并起来,拍蚊子直接原地爆炸,尸体都找不到

网友D:
此款电蚊拍是得提高输入电压才行。因为之前的电池经常充电处于4.5V电压甚至5V电压

网友E:
时间久了电网漏电也会放电无力,洗刷一下会有所改善

网友F:
大神出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曾经梦想改一个,奈何技术不到家
多亏没动手,没有高技术真白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先膜拜一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去电蚊拍厂分分钟秒了他们技术员

嘿嘿过奖了,此改造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电蚊拍直接换成18650,然后把最后的ccb拆了,换2个大容量的上去并起来,拍蚊子直接原地爆炸,尸体 ...

换大电容能提高负载能力,对瞬态最高输出电压帮助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款电蚊拍是得提高输入电压才行。因为之前的电池经常充电处于4.5V电压甚至5V电压 ...

嗯不升压拍蚊子还行,苍蝇费点儿劲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间久了电网漏电也会放电无力,洗刷一下会有所改善

主要还是电压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出手,就是不一样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电蚊拍直接换成18650,然后把最后的ccb拆了,换2个大容量的上去并起来,拍蚊子直接原地爆炸,尸体 ...

等夏天拍个视频看看啊

网友:
说明铅酸直接改用18650威力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