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感谢德力西,让我长这么大头回见用假螺丝固定的插线板

楼主(2022-11-17):
东哥那图便宜60多块(公牛的售价普遍在百元上下)入手的德力西插线板,看中带三个USB口并且支持快充,不过外壳软趴趴,上下壳靠卡扣固定在一起,不敢太用力撬所以好半天才顺利拆开,内部做工大家看能打多少分?

网友A:
充电器的用料不错呀,用的名牌电容

网友:
一般吧,这个价格买了,也不见得多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的用料不错呀,用的名牌电容

那几个日系电容是我自己换的

网友:
不喜欢带充电口的插线板。要是带的话最好带电源开关,可以随时关闭充电电源。避免长期通电

网友:
我是不会买带USB的插排的,总觉得要么质量差,要么以后不方便升级。不过楼主这个的USB部分用料还是不错的样子

网友:
铜排看照片厚度也可以,内部电源也看着不错。总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日系电容是我自己换的

自己升级,动手能力强。

网友:
质量还可以,价格有点高

网友:
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就是怕你一下子适应不了,给你做了假螺丝,人家考虑还是很周到的。

网友:
如果usb部分单独带开关还 是很好的了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可以把开关改成只控制USB,220伏插座直接连电线。

网友:
东西一般吗,价格比公牛便宜。。

网友:
这个还不错了至少铜片还算厚,以前买过值得买推荐的费力扑插座,螺丝还是异形的,外壳也是软趴趴铜皮超薄

网友:
还可以,价格有点高

网友C:
之前买的翻车讯的插排好用的很,4个5孔插座+3个USB,关键只要20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买的翻车讯的插排好用的很,4个5孔插座+3个USB,关键只要20几块钱

鞋盒那个吗我也有,可以改远程控制哦

网友:
我充电器太多,不会买带USB的插排,这个质量也一般。

网友:
不喜欢带充电口的插线板,害怕质量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