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里奇电池保护板,4灯闪,不充不放解锁维修

楼主(2022-11-17):
离开论坛两年,入坑电动一年多,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到坛里看看,然鹅并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反而求助的啊不少,所以又上来发些相关的维修过程,分享下经验。
由于本人副业有偿维修,所以有些关键的经验就不共享给大家了,毕竟,当初为此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还有金钱,一些常见的小问题,有经验的看一遍就能看懂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开始进入正题
这块保护板的问题是,电池包按按键不亮灯,拆开测电池电压正常,单颗电压一致,短接单片机复位,4灯闪,闪一段时间后,大概20次,指示灯熄灭,按键无反应,不充不放,这种现象就是锁板,一般不短接pad焊盘就拆装电池会导致锁板,电芯坏也会导致锁板,电芯0电压会锁板,保护板本身故障,也会锁板,意外导致的锁板,可以通过刷机解锁,解锁后正常使用,板子本身故障导致的锁板,解锁后还会锁板,本次维修的保护板就是这个情况,解决方案就是刷机或者更换带原厂程序单片机,

拆下锁死的单片机,换上带原厂程序未锁的单片机,短接pad后,B+B-18v供电,供电后断开pad,按下按键,正常显示电量,测试正常情况电量应该是3灯,显示4灯不正常,电压识别不准,会导致充不满,电池过放,
图中亮3灯是维修完后,4灯的没拍照

检查关键位置后发现一个贴片mos漏电,更换后,上电,显示3格,
测各组检测电压,识别正确,

测充电功能,mos能正常打开,上原充,充电电流4A正常,测放电,接上负载,正常唤醒单片机,打开mos放电,

各功能测试正常后维修完成

网友A:
修一个电池包能收费好多钱啊……

网友B:
确实,维修带单片机的保护板只有准确找到原因,才能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一个电池包能收费好多钱啊……

量少30,量大20,解锁+10,单出原厂程序单片机15,邮费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维修带单片机的保护板只有准确找到原因,才能事半功倍。

现在论坛基本不上了,副业维修赚点零花钱填电动工具的坑

网友C:
老哥这烙铁是自制还是买的啊,很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这烙铁是自制还是买的啊,很给力啊

两支t12刀头+两块616控制板,成本几十块钱

网友D:
这波广告打得好,秀了技术还收获了潜在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波广告打得好,秀了技术还收获了潜在客户

主要目的还是方便别人,想修不知道怎么修,刚进坑那会,天天求爷爷告奶奶

网友:
要是能解读一下有电路原理 就更好了

网友E:
破解很简单  不用刷程序  鱼塘都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破解很简单  不用刷程序  鱼塘都有教程

你说的破解还不如直接上国产板

网友:
给有技术的点赞,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破解还不如直接上国产板

那么多人成功了  那些人都在说瞎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多人成功了  那些人都在说瞎话?

外行看个热闹

网友:
这烙铁确实不错,有创意,这种双头烙铁,应该是T12的吧。
拆元件老快了。

网友:
我几个板都试好了  一开始也是闪灯20下

网友:
大神内行  那你说说为什么能试好呢? 锁的不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