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深井泵电机总成(不完全)

楼主(2022-11-17):
最外面是5米两芯2.5平方铜芯线,线芯锃亮。中间是主体,最里面是转子。这机器干转很快就发热厉害。

里面倒出一瓶油来,应该是散热的。

线圈拆不下来,敲了好久。好像得用液压才好拆下来。刮了一点点,是铜线。

启动电容

秀一下乱七八糟的工具

网友A:
看启动电容可能是1000W的电机

网友B:
很完全啦,电容咋了?

网友:
转子和轴分开了?

网友:
这泵真小,深水泵用的轴承多是石墨轴承,不知这个泵是什么轴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启动电容可能是1000W的电机

这个体积达不到1000吧

网友D:
我拆过一个 冷却油是无色透明的 这个颜色咋这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完全啦,电容咋了?

定子没拆出来。点容裂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拆过一个 冷却油是无色透明的 这个颜色咋这么深?

很臭,类似变压器身上的那种气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体积达不到1000吧

看定子线那么粗恐怕不止1000W,要不电源线怎么会用2.5平方?1000W 5米线用1平方足矣。一般1000W电机体积的确比这个大不少,那是为了散热需要,而潜水泵是泡在水里的,散热根本不是问题,所以体积能做小点。

网友:
  这么多油  万一漏井里 井废了 ……

网友:
这个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臭,类似变压器身上的那种气味。

我拆那个也放出一瓶子 无色无味 结果拆完后忘记拿回车间了 晚上下雨..............

网友:
螺杆泵?没看见螺杆

网友:
这个泵设计时是不是就没考虑过修

网友:
还能用吗还是烧掉了

网友:
这里面还有这么多油

网友:
这种深水泵转速高,电流大,要是不放在水了,发热块,很快电机就会坏的,它这个里面有温控开关吗?超温了自动会断电吗?

楼主:
能用,但是要换中间那连接根轴,顶端的花键已经磨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