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一个小电流4.2V充电器

楼主(2022-11-17):
就是下面这个

4056电流三挡可调

本来没有做这个的打算,都是4056的小板改下电流就充了。
做他是因为练习用立创eda,然后做完的板子不弄下可惜了,就有了这么个产物

最开始是这个电源,某宝买的0.28元,4.6V输出大概700ma,那个变压器是我为了测量拆下去的,电源芯片是2208没查到资料,画了下原理图

然后画PCB

后来反正都是画又加上了4056充电电路,加个3档拨动开关,调整电流

尺寸用把格尺量的
板子回来,由于画变压器封装的时候没有拆下变压器,后来拆的,变压器引脚位置偏了,4056部分也大意了画错了把输入和输出接一起了

接下来就是往过挪原件了,变压器稍微扭一点能对付焊上

电源部分焊完测试没啥问题,输出电压电流都正常,毕竟照虎画猫吗

4056部分,上面切断两条线,下面飞条线,唉,失败啊
测试电流,咱们论坛大神发的图

按上面电阻安装的,和预想电流一样
慢档100毫安

中档200毫安

快档500毫安

人家都是往快了做,我是往慢了做......
充满4.19v垃圾表量的准不准就不知道了,后来安夹子和线大概4.17就转灯了,线和夹子不好
本来到这就该结束了,后来闲着没事就弄个壳子,这个壳子
找做壳的材料

就他了,感谢嘉立创,要是没有嘉立创我估计这辈子也没有机会自己画电路板的

画图

切割

安装

电源插头也是学坛友用废充电器外壳做的,

里面加了颗指示灯,做挺长时间了,一直没地方用

接下来就是美化下,外面粘了层打印不干胶,然后又粘了层透明胶,输出线那里边缘防止开胶打点热熔胶,然后加热融化,让热熔胶均匀

希望不要自燃(电源芯片和4056都不是满功率运行不那么热,而且所有原件都不与纸壳唉着,电路板是悬空的)

500毫安充一会的温度
小心使用还是放地上充,电池千万不能接反,要不4056冒烟了
第一次自己画电路板就这样结束了

网友A:
4056模块加一个充电头就完事了,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B:
乱七八糟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模块加一个充电头就完事了,搞得这么复杂

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么干,这个就是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七八糟的........

确实是乱七八糟,哈哈

网友C:
我做的是无级变速的另外 4056换成4056ES就不怕电池反接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2978

网友D:
这是要发璞归真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056模块加一个充电头就完事了,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是晒自己的学习过程。

网友F:
输出串个1A保险管,再反并个二极管应该可以防反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是无级变速的另外 4056换成4056ES就不怕电池反接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2 ...

手里有啥就用啥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晒自己的学习过程。

哈哈,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串个1A保险管,再反并个二极管应该可以防反接吧。

额,确实可以,这个对付用吧,以后再说吧,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要发璞归真啊

其实有的时候也有点用,有很小的电池,要不我4056小板也有一个专门改了小电流用的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就是得多动手。

网友:
能直接调整电源输出电压到4.2V用来给电池充电吗?这样可以减少一个4056板子了

网友:
最好不用纸板做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有的时候也有点用,有很小的电池,要不我4056小板也有一个专门改了小电流用的 ...

4056把限流电阻改可调不就行了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壳子,原来是纸壳子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