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电源调整管用什么好

楼主(2022-11-17):
线性电源需要大功率调整管,一直找不到理想的,不是找不到型号,而是总是买不到正品,头疼!

买了LM338想省事,可是装上就烧,买不到真的。还有一些其他像1084,还什么LM350好像,都是假的。用LM317扩流吧,在功率管也买不到真的。

请各位高手介绍一下你们都在哪一家买的,能可靠使用又比较便宜的,谢谢!

请各位朋友注意,是要店铺,不是要型号

说型号的朋友省省吧

网友:
要全新的,立创商城。某宝上,找拆机件(多找几家打开来看芯片大小)。

网友:
2n5038 字数补丁

网友:
买二手功放板,拆功率管用,通常管子是原装的。

网友:
如果有废品站可以转转,拆板子的应该是真的。

网友:
能买到正品的话可能就买彩票了。

网友:
上立创商城或者类似的商城,就是贵一点,还要运费

网友A:
立创吧,东西还是挺真的,不过价格也很美丽。

网友:
买二手的破板子,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立创吧,东西还是挺真的,不过价格也很美丽。

大功率管用得少,手头料板多(医用的报废设备多,东西还都不错,毕竟价格是真的贵),都拆的。不过上次撸6s4056平衡充,物料是立创下的单,还行,价格其实也不比某宝贵很多,都选的便宜的。

网友:
目前看来,只有自己拆下来的管子靠谱点

网友:
全新的立创商城不错,价格较高;某宝的拆机件多数也是假冒的不好找。在旧音响功放板(分立元件的)、老黑白电视的电源上及老彩电的场驱动管等处拆通常是原装的。。。

网友:
如果是低压电源,找那种老版UPS里拆管子便宜又保真,早期UPS属于高级别货色,不会假而现在都退出使用了万把的机器现在几十元可拿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管用得少,手头料板多(医用的报废设备多,东西还都不错,毕竟价格是真的贵),都拆的。不过上次撸 ...

貌似可以选择其他快递的,22的是顺丰吧。我选择的中通

网友:
没撸过 ,找拆机保真的试试

网友:
mos igbt 达林顿模块

网友:
我都是从电脑主板上拆!1084在比较老的主板上有很多,都是真的!

网友:
二手的功放板,大功率管便宜还保真。

网友:
用分立元件制作线性电源太麻烦,指标不见得有多高,体积还不小,俺自己用拆机版的LT1084,效果杠杠的。

网友:
我买过好几家的拆机件大功率管和MOS管,感觉还行,但是在这里要说店铺名,不太合适,我私信给你吧,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