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套深圳普仕达48V、11AH、18650电池组

楼主(2022-11-17):
同事代步车换下的,给我当移动照明用了一年,现在症状是充电2分钟转灯,灯泡点亮10秒就没输出了,今天把它拆了……
铝合金外壳漂亮

输出插接口

里面的接口处理有点拉胯

电池组厂家另外的

下面的红色标签是真的还是布的坑?

13串保护板

电池又是深圳卓能

测每串电池电压,2串3.3V,1串1.2V,其它均在3.9~4.1,看来最少也有3节坏电池,最严重的应该是那串只有1.2V的

找出最差的

拆出5节电池,发现4节1.2V,一节无电压,看来就是那个罪魁祸首作怪

去掉那节坏电池,用一节电池暂时连接,正常充电半小时后,灯泡点亮正常,看来该电池组只需更换5只电池,还可以继续当移动照明电源使用,那就暂时不继续拆了

拆解结束

网友:
第一个评论?

网友A:
标签变红了,难道是进过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变红了,难道是进过水了。

兴许是厂家布的局,本来就贴的红标,看电池没有泡水痕迹,但最底下的保护板连接线上有黏液

网友:
能直接带动220v的手机充电器吗?当成充电宝用

网友B:
好奇楼主的移动照明是什么样的,这个电池修好后能用几个小时~还是几天~

网友:
这个应急用的吗?

网友C:
搞锂电注意安全

网友:
咖啡色的18650电池

网友D:
电动车的电池是动力电池吗,能用在手电钻上吗,我也有个朋友送的拆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楼主的移动照明是什么样的,这个电池修好后能用几个小时~还是几天~

没什么特别,就是看着电池扔了可惜,就装了个宽电压的所谓车用探照灯头在上面,例如晚上折腾垃圾时偶尔用用,特别亮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锂电注意安全

确实要注意,昨天拆时有节电池的外包皮散了,切割刀碰到电池的正负极,弄得火花四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的电池是动力电池吗,能用在手电钻上吗,我也有个朋友送的拆机电池 ...

是动力电池,但拆下来要每个测检选择,需要设备投入,所以不是专业玩电池,还是新买电池组成品靠谱

网友:
遇水变红的标签是有的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动力电池,但拆下来要每个测检选择,需要设备投入,所以不是专业玩电池,还是新买电池组成品靠谱 ...

是啊,为了测内阻,单买一个内阻仪也不值得

网友E:
这种贴纸用吹风机吹能变回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贴纸用吹风机吹能变回来吗?

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楼主的移动照明是什么样的,这个电池修好后能用几个小时~还是几天~

最终换进去5节均压4.15V的拆机电池,可以正常充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