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5V 1F 的法拉电容能干啥?

楼主(2022-11-17):
老五家还是老王家买了一堆小的法拉电容,原来是准备改手机电池直供的,发现用不了,然后就想不到能用在哪里了,有没有用上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A:
这类电容内阻都比较大,并起来是不是好点。

网友:
小电器上按一个,换电池后,都不用重新调整时间!

网友B:
用在微电流地方还是有用的

网友C:
单片机  时钟类可以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  时钟类可以用到。

没啥必要吧,一颗2032也能用很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容内阻都比较大,并起来是不是好点。

也低不到哪里吧,貌似1F的有20欧姆左右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微电流地方还是有用的

微电流也就单片机之类的了,其他地方想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低不到哪里吧,貌似1F的有20欧姆左右的内阻

以前测过短路电流,发现冲到5V短路电流确实在0.25A左右

网友D:
之前还淘过0.2F的玩,后面测试发现要么就是坏了,要么就是完全没法用的。
1F的至少带个小马达都可以空载转十几秒以上,关键是能带动,0.2F直接没用。

网友:
行车记录仪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还淘过0.2F的玩,后面测试发现要么就是坏了,要么就是完全没法用的。
1F的至少带个小马达都可以空载转 ...

有这么强吗?还没试过。上面的坛友说短路电流至于0.25a,能带动吗?不过好像也没这需求啊

楼主:
1F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强吗?还没试过。上面的坛友说短路电流至于0.25a,能带动吗?不过好像也没这需求啊 ...

小电机空转电流很小可以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电机空转电流很小可以带动

带是能带动,好像没啥意义吧?

网友F:
再弄几个可以做电焊机

网友G:
两个串联改万用表9B电池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个串联改万用表9B电池咋样

放电电压会不断降低。。很快就会显示低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弄几个可以做电焊机

1F的太小了吧,弄1000个也不大啊

网友:
也买了,目的就是给太阳能万用表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