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一个极其吝啬又挑剔的客户装一套吃鸡配置,全二手,你觉得多少钱?

楼主(2022-11-17):
客户要吃鸡,又要极其便宜,又要品质。要MLC固态,品牌机电镀内存条,大牌主板,高品质稳定电源!二手不二手无所谓,便宜品质好就成!

一个很好的伙朋友老婆的闺蜜,她男人居然很懂电脑的品质,用的三星19显示器还。

上图,全二手的,大家看看多少钱。(图片是借的)很多都是我拆出来的配件。我给他搭配的还行吗?品质怎么样。

曾经实测三星4颗粒的内存提高一些延迟,超到3200,他的显示器分辨率吃鸡还是不在话下的。原来担心分了2g给显卡,6g物理内存会卡,实测不卡。

zen 4600G集成核显(分了2g显存)

电镀2条三星正品4g 2400 (超频到3200)

建兴128g 东芝MLC固态+500gWD蓝盘

微星450主板刷BIOS

HP 180w电源,航嘉代工接口少的可怜,东芝管,部分日系红宝石电容。

网友:
既然这么懂,让他自己去选好了。替别人买2手太操心了

网友A:
这配置,只能吃个“吧”

网友:
最好是连帮别人买新的都不要
帮同事的孩子选了笔记本,正常使用的时候一句感谢没有
出了故障就说这样那样

网友:
居然用上固态硬盘,感觉不过2千

网友:
以后还得免费售后呢,如果你对你朋友的老婆的闺蜜有想法的话,趁早割了吧,避免因小失大。

网友:
这配置,还行吧!

楼主:
关于内存给大家说说朋友老婆闺蜜和他男人的奇葩。。。

当时我给她选4插槽的板子,就是打算上4条4g,这样显存分的可以大一些,我手里拆出过很多这种4颗粒的三星。不过他男人说,两条就够,先试试,你的这种4颗粒的三星给我留着别卖,等到40以下我再买2根。我TMD的差点当场晕过去。就差着一条十几块钱的钱?

我说这样内存小会占用虚拟内存,固态硬盘寿命有影响的。他居然让我教他把虚拟内存给换到500g的蓝WD上!说吃鸡的时候可以换到固态,不吃的时候用机械,机械不值钱。

我TMD又差点傻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只能吃个“吧”

可以玩,内存超了在她的19三星显示器分辨率上,最低没低过30帧。

网友B:
经验告诉我,这种情况要不让他出配置,你报价就行:要不你就按你的配置来,他爱装不装。让这种人牵着鼻子走,你后续的麻烦事更多

网友C:
  这种人 我一般立刻停止接触  ……

网友:
以后一有问题你就说免费的售后 吃力不讨好的活,你自己琢磨吧

网友:
我也觉得二手硬件性价比更高现在一线品牌主板价格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人 我一般立刻停止接触  ……

朋友的面子要给,不赚钱给他算了,很多都是我从烧坏主板品牌机上拆的件。总共才千把块。不过要免费上门,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告诉我,这种情况要不让他出配置,你报价就行:要不你就按你的配置来,他爱装不装。让这种人牵着鼻子走 ...

明确给她俩说了,保修一月。过期换件不免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确给她俩说了,保修一月。过期换件不免费。

难,最怕熟人装机,到时各种软硬问题要你解决,不掏钱然后给你个橘子解渴

网友:
吃鸡的货

网友:
第一次听说电镀内存条。是说金手指上电镀一层东西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