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南京天宇S470 Pro和T88B同款指针表拆机对比

楼主(2022-11-17):
现在网红带货非常疯狂,鉴于网红的号召力,出现了很多网红定制款的商品!
上一个帖子说的城阳电工带货的S470 就是例子!
贴上网红的标签,定制个颜色包装,换换商品型号,有的也确实不同于别的商品,但多数其实就是外观区别!
S470  Pro,名字看着就比T88B霸气!
470表上比T88B多印了  智能防烧加强型,进口芯片等字样,非常具有吸引力!

这两个表抛开颜色印字型号不同,本质没有区别一模一样!相比来说,我反倒觉得T88B更正统,毕竟人家后壳还印着序列号呢 哈哈哈哈
价格来说S470是不到100,T88B不到90
我用了优惠券470是90.5买到的,T88B是70多买到的! 不用说,T88B更划算!470多的钱就是孝敬网红了!

网友:
果然有序列号看起来更加专业

网友:
换汤不换药,470的电路板上印的还是88B。

网友:
觉得T88B更正统,

网友:
一样板子 换皮 没意思  ……

网友:
不然请“网红”的钱谁出啊

网友:
现在的指针表不建议买。要买还是买老存货!

网友A:
用了优惠券470是90.5买到的,T88B是70多买到的!闲鱼找个当年老指针表,同样的价格性能参数指标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还是MF47方方正正的样子看起来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优惠券470是90.5买到的,T88B是70多买到的!闲鱼找个当年老指针表,同样的价格性能参数指标不是 ...

买新不买旧,新表功能性更好,笔座兼容性好,重量轻!至于老表的那些优点,我想了一下,除了玩表在乎,使用上并没有差别!就像讨论数字表精度,非要四位半五位半一字不差,对于多数人来说,计较这个没啥用!所以,我说这表是实用型,并不能较真!而且这百八十的表,不如买个新的三五十的M47划算!

网友:
天宇的MF47开关板,那个最贵的版本(估计与普通版的比较也就是调得准点吧)感觉还是可以的,开关板耐用抗干扰也好点。

网友:
换汤不换药

网友:
最近正关注这个S470 PRO,前两天又发现和天宇T-88B参数相同,就是不知内部是不是一样,网上关于这两款指针表的拆机信息相当少,没法对比!正心痒要不要买块试试(已经有五块指针表),没想到今天就看到这种对比评测,这一下算是打瞌睡碰到送枕头的!感谢大佬!

网友:
我在抖音商城看到价格是券后83.5

网友B:
现在机械表电路板都做得不错了,我是支持买新不买旧,毕竟是电子产品,新的一般比旧的好

网友:
厂家应该宣传说这是名表,等于手表里面的劳力士代表身份

网友:
不要动了网红的奶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机械表电路板都做得不错了,我是支持买新不买旧,毕竟是电子产品,新的一般比旧的好 ...

是的,老款表做工虽然更好,但那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比如没有耐用的PCBA拨盘,只好用又笨又重又复杂又容易氧化的陶瓷拨段开关。没有可靠且精度高的电阻,只好使用线绕电阻。),并且几十年前的那些老表,都是不计制造成本,来堆料出来的(毕竟那时候一块万用表,可能顶一个普通工人超过一年的工资了)。现在是市场经济,如果让现在的人花一年多工资买块表,同样也是精品。
老表只适合收藏或者怀旧,真正用的还是新表
PCBA的贴片元器件,不知道要比那些搭棚结构的可靠多少呢

网友:
这块表,外观上看没我的三和表看着高档,我就不入手啦~~

我之前发过拆机贴子~
【新提醒】全网首拆!三和EM7000高端指针式万用表开箱拆解评测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指针表,不是搭棚的我都不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