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再拆个用了N年的建兴T9 256G固态

楼主(2022-11-17):
这是2017年10月前买的固态,就是看中了“EMLC颗粒”,价格629.99软妹币!买来一致用在单位电脑上,后来换了新电脑就暂时闲置了。
前两天在抽屉中发现了,就拆下来拍了几张照片。
质量如何,请大家评价~

外壳图片:

电路板图片:

主控芯片,缓存颗粒,存储颗粒:

当时600+的价格是比较贵,但是那时候能找到MLC和EMLC的颗粒,
现在,呵呵。。。TLC已经很良心了~

网友:
老货有缓存芯片。
  现在的消费级SSD虽然便宜得多了,但是现在生产的消费级SSD省料严重。基本上都不配缓存芯片了。厂家们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
老货有缓存芯片,还是老货好。
  现在大部分厂家生产的消费级SSD都把缓存芯片给省掉了。太抠成本啦,当然也卖得便宜了。

网友A:
老货好,质量用材都可以。就是容量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货好,质量用材都可以。就是容量小点。

现在大部分厂家生产的消费级SSD都把缓存芯片给省掉了。太抠成本啦,当然也卖得便宜了,JD上边的杂牌SSD¥90元就256GB了。
  960GB建兴N9S-960G 马牌9187主控,1GB缓存 东芝eMLC 颗粒的还要卖¥294元。

网友B:
带缓存比现在不带的好。

网友:
质量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缓存比现在不带的好。

不知道一颗1GB缓存 芯片要费多少成本❓❓搞得现今的SSD厂家连缓存芯片也要省。

网友C:
前几天刚拆一个坏的这个固态,固件是写在外挂的25q的flash里面的,估计那个flash比闪存先一步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拆一个坏的这个固态,固件是写在外挂的25q的flash里面的,估计那个flash比闪存先一步挂了。。。。 ...

有些SSD挂掉,并不是颗粒寿终正寝了,有些是主控芯片挂了,还有无【掉电保护】造成FTL固件损坏而挂掉。
  所以,【掉电保护】是企业级SSD的标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些SSD挂掉,并不是颗粒寿终正寝了,有些是主控芯片挂了,还有无【掉电保护】造成FTL固件损坏而挂 ...

主控没挂,只是固件挂了,电脑认盘的
除了很差的盘一般都不会因为异常掉电损坏固件,有人测试过,几千次异常掉电仍可使用,异常掉电只是造成部分数据不完整罢了
大船货不给进了企业级太贵买不起,一般的用用就好,除非很重要很重要的数据不然没这需求,重要数据多备份比啥盘都靠谱
带掉电保护其实和无缓存方案差不多,都是最后在传输的文件损坏,有缓存方案没有掉电保护的话可能损坏的会多些

网友:
用的东芝MLC芯片,好

网友:
是不错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没挂,只是固件挂了,电脑认盘的
除了很差的盘一般都不会因为异常掉电损坏固件,有人测试过,几千次 ...

别理她,,,有固态硬盘的地方都有他叭叭叭一堆他衡量标准就是电容缓存mlc

网友:
补齐那些电容会怎么样

网友:
用来当C盘刚刚好。

网友:
大板好评 如过把那些电容空位不起来是不是会更好

网友:
电子产品就是及时行乐

网友:
这个把电容补上是不是可以具备断电保护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从来如此,只有又贵又好的,没有又便宜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