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嘭的一声,受到一千点暴击伤害!

楼主(2022-11-17):
不知道该发哪,这人多,大家注意一下。测零火线间电压,表笔一手并排拿的,谁想笔尖接触零火线后,一道白光,嘭的一声,手一麻,心一激灵,坏了,笔尖短路?不对,光在手边,看手上一个黑点,与表笔尾部对应处也有黑色,应该是表笔有击穿,按理说不应该,但就发生了。后来发现问题原因,大家看出来没?

网友:
这个是质量问题引起的事故吗  危险哦

网友:
表笔老化裂开了吗?

网友A:
你 打在 10A档,去量 220伏?!这表估计就剩 9伏电池能用了

网友:
黑表笔尾部有黑点,是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打在 10A档,去量 220伏?!这表估计就剩 9伏电池能用了

上次测电流后直接关机了,笔在10A,档在交流,所以应该每次测完电流表笔归电压位。红色表笔被烧断,拆开看下,铜线都氧化了。试了下,电阻档功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次测电流后直接关机了,应该每次测完电流表笔归电压位。红色表笔被烧断,拆开看下,铜线都氧化了。试了 ...

         所以我每次测东西的时候,拿起表笔 看一次 量程,真的要下笔时再确认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每次测东西的时候,拿起表笔 看一次 量程,真的要下笔时再确认一次。 ...

能认真的都有故事啊。

网友:
电流档测电压啊!心真大。

网友:
使用太久了。线老化了。注意安全。别老手翻车。

网友:
插错孔了嘛
短路了,然后瞬间电流超大,把笔和线烧了还把手给熏黑了

这种情况都是非常吓人的

网友:
前几天测量20mm的5孔航空插,手一抖,火花四溅,表笔少了一截。

网友:
听别人提议,专门一个表用来测电流。或者买全自动档的表,就怕有时候自己脑筋短路用错档。

网友:
魂飞魄散了吧

网友:
幸亏是垃圾表线... 当保险丝用了, 挺好

网友:
总有脑子短路的时时候。。。。

网友:
我200ma档误测桥堆后电压,交流插座5a保险都烧断了,万用表没事,就前段时间的事

网友:
擦擦吧,这表都包浆了

网友:
万幸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