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IS903主控的优盘是不是不太稳定呀,今天刚刚想更新下pe结果又掉盘了

楼主(2022-11-17):
去年10月在论坛里搞了一个256g带写保护的优盘。今年2月份读不出来了。返修一次。

到今天,又出现插入偶尔不能识别的问题,有时候插到电脑上显示无法识别的未知设备,有时候又显示为“innostor nand flash drive"

这是主控的问题呢?还是flash芯片要挂了。

平时主要用来做启动盘,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读取。只有极少书时间是写入的。

这个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插在有些usb接口上接触不好,要左摇右晃才能接触到。

今天刚刚想更新下pe,结果到了拷贝数据的时候又掉盘了。设备管理器里面只看到这个。。。蛋疼的很呐。。。。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郁闷呀。。。。

楼主:
另外,求推荐一个可靠的带写保护的优盘。要可靠,可靠。。

网友A:
坐等一个后续,多少米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一个后续,多少米咯

去年10月18日买的,157元。。。

网友:
不应该啊, 你问问卖家吧, 我手头的903没有这些问题

楼主:
阳光,现在好像没看到了。

网友B:
是不是U头触点氧化了,有可能洗洗就好了

网友:
去无奈家看看。

网友:
无奈家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U头触点氧化了,有可能洗洗就好了

应该不是,这个盘我几乎每天都用,不会氧化的

网友C:
只听说903的4k性能不好,兼容性一般般,没听说稳定性不好
稳定性估计还是sm3267最好了,就是速度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听说903的4k性能不好,兼容性一般般,没听说稳定性不好
稳定性估计还是sm3267最好了,就是速度不快 ...

搞不清,反正我这个盘已经返修过一次了。这回估计还得返修。真是不省心。。。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清,反正我这个盘已经返修过一次了。这回估计还得返修。真是不省心。。。烦。。 ...

叫卖家量产工具发你自己量产吧,量产完顺便看看坏块多少,这么频繁的坏感觉是不是闪存快报废了。。

网友:
我的透明版64g的is903暂时还没出问题 主要就是用来从mac往win电脑里倒文件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同款  插某些USB要拔出来一点 才能识别   不能全插入

网友:
这U盘不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同款  插某些USB要拔出来一点 才能识别   不能全插入

很心塞,我都已经返修过一次了。

楼主:
阳光U盘店。

网友:
我发现在论坛用M换的U盘没有12元包邮淘宝买的32g的U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