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晒一下两个改造的石英钟,运行了快2年了,不知道谁撑到最后

楼主(2022-11-17):
老屋由于没人经常走动,所以钟需要省心一点。以前看了论坛大家改造供电,我也实验了一下,效果还不错,分享给大家

一号钟换了机芯也有10多年了,年误差也就2分钟,由于见不到太阳,所以说用电池供电比较理想

ldo比较浪费电池的压差,效率比较低,所以用了xc9265降压1.5v(jlc羊毛)

上个1500mah锂电运行了一年还有3.7v,去年在海鲜市场刚好捡了3块钱的水表电池,就换上玩玩

不知道电量还有多少,希望超过3000mah,这样可以让钟走个5-6年

2号钟位于书房,有点阳光,这样正好,海鲜市场淘的单车太阳能板派上用场---(非晶硅,即使弱光也能产生电流)

每天只需要一点点光线,就够钟走好几天了,遇上极夜(开玩笑),钟也能撑个7天,因为有法拉电容

容量100f(TB10多块钱),钟耗电150ua左右

既然是免费的电,用2块简单的ldo就完事,一个从太阳能板降2.7v加肖基二极管给电容供电(最高2.53v)
一个电容降1.5v,给钟供电(由于最早连洞洞板都没,直接裸线焊电容和芯片打卡夫胶)

这两个钟最近一年基本免维护了,证明dc-dc,ldo思路都是可行的。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种

网友A:
测下静态电流吧,亚硫酰氯电池容量是在标称的小电流下测的,超过了,容量会变小很多的。

网友B:
第一个表的三个小针能动吗?

网友:
第一个钟好漂亮

网友C:
把石英钟的秒针去掉,或者剪的很短,简单做一下动平衡,可以做到非常省电,而且还静音,加不加太阳能板都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表的三个小针能动吗?

上面俩是温度湿度,最底下的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下静态电流吧,亚硫酰氯电池容量是在标称的小电流下测的,超过了,容量会变小很多的。 ...

不到1ma需要测吗?锂亚电池不至于差劲到这种程度吧,再说我家的wifi气象钟都撑了差不多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表的三个小针能动吗?

除了温度和湿度,第三个是秒,用纽扣电池驱动我拆掉了,因为就是不停转圈圈好看些,原钟是没有秒针,换了机芯后这个就变得多余了

楼主:
是的,十几年前在国外买回来的,一看还是中国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石英钟的秒针去掉,或者剪的很短,简单做一下动平衡,可以做到非常省电,而且还静音,加不加太阳能板都无 ...

有没有测试过修改秒针后能少多少电流?

网友D:
感谢分享,以后始终不想用普通电池了 可以参考这个换一下

网友:
这样省电吗

网友E:
我一个燃气热水器,用旧手机电池(标700mAh),接一个10*20cm的多晶太阳能板,用了快三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F:
那个电池拆开来,可以给两个钟供电,反正十年都用不完,还能拆出一节电容。但是xc9265比较难买,总不能都去薅羊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以后始终不想用普通电池了 可以参考这个换一下

普通电池就怕漏液,有些还是有电就漏

楼主:
省电不省心,省心不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电池拆开来,可以给两个钟供电,反正十年都用不完,还能拆出一节电容。但是xc9265比较难买,总不能都去 ...

佩服你能把这个锂亚电池用到极致
只是我3块钱一块买了10块用不完

网友:
可以测测锂电池,看看电池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燃气热水器,用旧手机电池(标700mAh),接一个10*20mm的多晶太阳能板,用了快三年了还好好的 ...

10*20mm的多晶太阳能板太小了吧,10*20cm的多晶太阳能板倒是应该可以。

网友:
谢谢LZ的热心分享,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