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HDMI视频采集卡-ClonerAlliance Flint LXT-未用先拆

楼主(2022-11-17):
最近想玩玩3399的开发版,但是苦于只有一个显示器,经常拔插HDMI很麻烦,于是索性购买一个视频采集卡,直接用视频采集,这样即能调试硬件,又能看输出画面,美滋滋。
买之前做了点功课,之前国内有厂家能够做到1080p 30帧录制,usb 2.0的,mjpeg解码,需要占用cpu.坛子里有大佬拆解过类似方案的。后来又推出了单芯片uab3.0解决方案,实现1080p 60帧,但是价格也在100块钱左右。自己闲的无聊,在咸鱼搜索,发现一家出口转内销的东西,usb 3.0 1080p 60帧录制,品牌叫ClonerAlliance Flint LXT ,链接在此采用台湾钰创EJ511方案,usb 3.10Gen1(也就是usb 3.0啦),当接usb2.0接口的时候,也支持mjpeg 1080p 60帧解码。复合口味,直接下单,顺丰到付,今天到货,开拆。
主体很小,不支持环出,我看有卖环出的版本,但是自己也不做直播,所以用不到。芯片方案如下,
规格书。

接口采用micro usb 3.0?好古老的接口,小朋友都不认识了。。

开拆,四周都是卡扣,直接无损打开。

打开以后,可以看到主控EJ511 确实usb3.0 协议。
还写着2022年出厂,看来是库存不久。

芯片周边都是dc-dc 也没什么好说的,看图就行。

应该是预留了红外接口,提供某些功能。

芯片丝印dm2016n加密芯片,提供加密功能。

两颗螺钉固定,拆下,打开反面是磨标的大芯片,好多管脚。

SPI存储固件,大都一样。

其中磨标的芯片预留了debug或者是程序烧录接口,有空的时候,看看日志。
录制实测使用win10的相机,能够录制1080p 60帧的录像。但是格式是YUV4:2:0的,跟说明书422不一致,不知道是为了稳定性,还是说芯片本身就达不到,缩了一部分带宽。
在bilibili上能看到对应产品的介绍视频,从效果上看,好像是插帧实现的60p,也可能是录制问题。

总结,物有所值,70多块钱,后续看看使用效果,或者也可以测一下延迟。

网友:
不能用自带相机应用。。。要专门的软件,没有的话可以用vlc,手动设置输入参数,缓存时间0,不然延迟很大的

网友:
延迟大不大

网友A:
不能采集模拟信号

网友:
按芯片规格,是可以达到422 60fps。

网友B:
现在淘宝上很多这种,TYPE-C接口,接手机,把手机当显示器用.

网友:
古老的接口,小朋友都不认识了

网友:
micro不算古老,miniUSB更早。楼主的视频采集卡,可以录制不能下载的网络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淘宝上很多这种,TYPE-C接口,接手机,把手机当显示器用.

那种的是国产的解决方案,能够实现1080p 30帧的录制方案,当然了,价格都在30-80之间,超过这个价格的可能就是更新的方案了,但是手机一般都没有USB3.0接口,或者说普及度还不是那么高,因此大概率就是使用USB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采集模拟信号

理论上来说,需要改装一下才能采集模拟信号,就是打码的那个芯片,因该是支持模拟输入的,淘宝也有卖能够模拟采集的usb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