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头有大有工具的,拆开你们的电池看看有没有惊喜(xia)

楼主(2022-11-17):
20年以后的不用拆,估计没有
先看看有没有这个玩意

说是用来均热的

如果不常用,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关键是中间也有,不拆电池扔不掉

最终会是这个样子

爽不爽

网友:
这是。。。漏油器同款导热材质?
里面应该是油吧,不导电其实无所谓

网友:
这个是设计缺陷吧

网友:
我18年的电池是接近图一状态

网友:
只要外面没漏也没关系。

网友A:
21年拆过没有,只能说材料用的不过关,其实是好设计

网友:
均热板 这个是很好的设计。对电池充放电和寿命都有积极意义。

网友:
14,15年德伟的电池底下都有散热的铝板,也是这个样子,好像18年买的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年拆过没有,只能说材料用的不过关,其实是好设计

嗯对,应该是这种材料目前还不行,后期生产的大有电池就没有了。

网友:
回家把我的大有电池拆开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若干年前坛友送过几节三星25R 上面用热缩管包着一圈这玩意儿  有一股很大的味道

网友B:
这个设计是非常多余的
有这心思设计 不如把心思放在电池的选配上
我就不信A品电池不加散热垫的寿命不如B品+散热垫的

电池挑选的品质好 电池组才能耐用

网友:
我有块,回头拆开看看

网友:
马牌主控就不要想有开卡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是非常多余的
有这心思设计 不如把心思放在电池的选配上
我就不信A品电池不加散热垫的寿命 ...

感觉大有电池挺耐用的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的 一样一样的 5.2电池

网友:
去年买的大有5.2电池,海思达的电芯,也有外观一样的板,貌似材料与楼主不同,很脆,我轻轻掰了下,从中间断开了,用胶带粘回去了。本来以为是减震的,原来有匀热作用啊,我胶带缠的部分,导热应该是不行了

网友:
大有的一系列的东西我入手过不少,但是给我的体验不咋滴。特别是电钻和冲凉扳手。

网友C:
真想导热为啥不用铝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想导热为啥不用铝板?

铝板成本高,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