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车载气泵改无线锂电

楼主(2022-11-17):
很早以前就买了个40包邮的有线单缸气泵,这天嫌弃一堆线头乱糟糟了。
一气之下改成充电款,电池真是大头。10只18650组合2并5串,用上充电钻的保护板,都塞防水盒里面去了。

简洁大方多了,21v的电池驱动这个气泵绰绰有余,风风火火的,不用到处摸线,后备箱掏出来就是呜呜呜(活塞胶套补充一点硅油润滑就好)

简单记录一下

网友A:
放车里不怕过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车里不怕过热吗?

塞后备箱固定,不热的

网友:
这个好,真是方便了!

网友:
车上确实可以备一个多功能电源,可以应急启动车辆,可以无线用一些车载设备。

网友:
有线虽麻烦,但还是比较实际

网友:
可以做应急启动电源,电池并个EC5接口,买一对应急启动的夹钳。

网友B:
充气泵不是12V的么?整四串就行了,5串超压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气泵不是12V的么?整四串就行了,5串超压太多了!

着车电压14v 5串满电21v差不了多远。就不要多重新买保护板了

网友:
牛逼   12V的搞5串

网友C:
20v不会烧掉气泵么,可以的话直接弄个电动工具的电池包就行了。

网友D:
多长时间才会用一次呢,估计用到的时候都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长时间才会用一次呢,估计用到的时候都放坏了

这的确是个问题,只能时不时掏出来冲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v不会烧掉气泵么,可以的话直接弄个电动工具的电池包就行了。

不烧,验证很多次了电机温热而已

网友:
简单粗暴实用不错

网友E:
这个气泵质量怎么样?想买个同款的

网友:
牛   但气泵这东西一年也不一定用一次,电池长期这么放着不好吧

网友:
锂电池怕高温吧,还是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气泵质量怎么样?想买个同款的

质量不错,用很久了依然坚挺,大电机偏心轮直驱活塞连杆,不是那些550小电机带减速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