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洗衣机不排水维修(完全是手欠导致的故障)

楼主(2022-11-17):
故障现象:
西门子滚筒洗衣机不排水,显示错误代码E35  -10     (滚筒洗衣机一般为上排水)

原因:排水管内的污泥将排水管堵死了,导致无法排水

排水管内污泥脱落的原因:我打开了右下角的排污口,打开后没有拧上,保持通风状态,放置了两天。结果导致排污管内壁的污泥干燥,再次洗衣时遇水后大量脱落,形成堵塞。
排出的污泥呈圆圈状,破碎后像茶叶。

修理方法:依次拆开上盖,前面板,然后将右下角的排水泵上的排水管拔出。释放锁紧卡扣,抽出全部排水管
接在水龙头上,用水压冲出污泥

如不拆机,估计反向冲水也可以(排水管直接水龙头,往里冲,通了以后再慢慢排)

网友:
多少上一张照片呀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污泥,你洗什么啊??

网友:
很难想象洗衣机能有多少的污泥竟然还能堵了排水管

网友:
不是污泥,是碎纤维毛絮吧,检查一下过滤网

网友:
用了许多年的洗衣机都没见过被泥堵死的,里面有一层脏倒是真的。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
西门子洗衣机,新机安装后第一次用就是坏的。联系售后维修后还是无法使用。投诉消协后免费换新机,对此品牌再无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