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百年电热壶坏了,拆开是12伏没有,大家看看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11-17):
非隔离300伏变12伏,根据走线画了电路图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直接阻容降压加稳压管算了,这种芯片不好买,也可以用LED驱动板改一个非隔离电源接上去

网友:
led灯具的非隔离驱动芯片?

网友:
  权宜之计。

楼主:
用了一个1微法电容,和一个2cw11,成功修复,谢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