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MR57充电器与长城巨龙1250W矿渣电源更换新电容记~

楼主(2022-11-18):
昨天到手的新电容(详见:新买的电容包到货啦!晒晒贵弥功16V/2200uF固态电容,并与2400uF的拆解对比),还没暖热,今天就准备开干啦!预计用2层楼来发帖子。首层整MR57,二层整长城电源~

俺在1996年听随身听的时候,超级想买充电电池来用,因为零花钱本就非常有限,还要挤出来买5号电池来用,1块钱4节的雷达或555碳性电池对我来讲堪称“巨款”了!但当时什么也不懂,求着老妈到郑州商业大厦给我买一组充电电池,但是柜台报价要120元两节!!!!超出了老妈的预算,于是从96年的磁带随身听,到98年与同学合伙买的GB,前后数年花了无数的巨资买了无数节碳性电池,没电了就咬咬再用,反正是榨干到最后一丁点电量了才依依不舍的扔掉,想想就可怜!一直到我2000年上大学的时候,我才在郑州的中州商场购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组充电电池(白皮蓝字TOSHIBA),后来才知道我买的是假货,容量很小不好用。
我当时就暗暗的做决定,等我工作了有钱了,我就买一堆正品充电电池,各种品牌各种容量的,然后这两年就买了二百多节了……

这么大一堆的电池~这里不细说了,就不发高清大图了~

为了伺候我收藏和使用的镍氢电容宝宝们,前后我用了N多种充电器,不是充不满(傻充、定时充或定压充),就是充电指示不方便(只有一个LED灯),最后我还是觉得三洋MR57最适合做为主力充电器,手上最早买的行货MR57S因为老爹充南孚碱性漏液给腐蚀坏了,这两年又先后在小黄鱼上入了8个来用~

就这些MR57宝宝们
因为是小黄鱼货,再加上它至少是15年前的产物,所以外壳发黄变脆都是很正常的嘛~
我非常喜欢右下那种银灰色的,发黄了看不出来……

这是待更换的新电容,分别是:
1.霓虹国贵弥功(日化)400V 5.6uF液态电解电容
2.台湾省gemcon品牌25V/470uF固态电解电容
3.台湾省立隆16V/1000uF固态电解电容
它们都是经过我的仔细测量,能在充电器PCBA板上正常安装的最大体积、最大容量的电容了(也就是体积再大了就装不上去了)

先把MR57们拆壳
外壳旧,内部还是可以的,仔细观察,没有腐蚀的痕迹

翻转过来,露出后背
也没有腐蚀,品相不错

原装的两颗高压电容,400V 4.7uF的

原装的低压电容,分别是6.3V 1000uF和25V 330uF

拿出我的快克201B防静电电动吸锡器
监工喵喵在远处,边监工边补觉

堆锡、吸锡,用力拽
旧件下来了

再把新电容焊接上即可.

暂时未剪脚,要在最终确定电容极性没有问题后再统一剪

换个角度看~

花费约一个小时,所有充电器均更换电容结束

洗板后,检查焊点
这是高压电容焊点,不错吧~

这是低压电容焊点,不赖吧~

装上外壳,拿出8组国产电池,充电测试,充电功能正常~
(为了安全起见,没舍得拿出eneloop、富士通FDK和东芝impulse电池来测试~)

8个充电器总功耗约45W
功率在42-45W之间不停的跳动,因为MR57是脉冲式充电器嘛

长按充电器侧面的刷新按键,进入放电模式

放电时,所有充电器总功耗加一起约5.41W,并且功率变化不大

放电+充电,共花费约14个小时吧
功能全部正常,充电器升级电容成功完成!
哈哈哈哈!开心!充电器里寿命最短的器件被我全部替换掉了,这下子又可以多干几年的活啦!

这是拆出来的一小堆电容们

这是高压电容,分别为棕皮的TK品牌电容
和黑色的未知品牌电容(查不到牌子~)
有两颗被猫猫们叨走了,暂时未找到……

黑皮高压电容,1kHz频率下,4.466uF,D值0.183

TK品牌的棕皮高压电容,1kHz频率下,4.197uF,D值0.175
容量稍低,但也在误差范围内
高压电容貌似无明显衰减

这是拆下来的25V 330uF电容,一个品牌的

25V 330uF电容测量图,也无明显衰减

这是6.3V 1000uF电容,也是一个品牌的

测试容量在806uF,D值明显偏高了,说明容量还好,但性能下降了

发帖子枯燥,监工喵喵被我青轴键盘的敲击声中睡着了,哈哈

至此,这批充电器的电容全部更换完毕了!
手上的各种电容还有几个剩作,留做备用,还可以最多给两个充电器更换!

结论:三洋MR57充电器虽然噪音非常大,但是做工不错,十多年了电容没有明显的损坏,比当年的日系随身听强太多了(日系随身听的电解电容很容易漏液腐蚀电路板导致报废)
它们又可以为我服役几年啦,哈哈!!

楼主:
(11月23日更新)
根据坛子里大神们的建议,我把散热片下面挡着的的两颗液态电解电容,也给拆下来换掉啦~
直接在一楼插入图片更新了哈~

原文:
给MR57们换完电容后,马上就到了给长城电源换电容的环节啦!

长城巨龙1250W电源,是矿工老爷们的不二之选,因为它功率强质量佳价格也便宜嘛!

其实我的电脑配置也不高,但是在6月份入手了一块七彩虹矿渣RTX3090 24G显卡之后,我就一直想把这个“缩水版”的长城电容给打磨一下,把小容量的大电容换掉,再把次极的液态电解电容换成全固态的,以增强电源性能,满足一下自己折腾的心~哈哈

就这俩货,缩水版的巨龙1250W电源
为了保险起见,暂时只换一块电源的,待稳定工作几天、确认没有问题后再换另一个电源的

此电源做工不错,重量在2.1KG左右

拆除螺丝,打开上盖,可以看到内脏

缩水版的主电容,450V 270uF两颗并联

次极电容,均为16V 2200uF

电源的输入端与电路板的输入端,是直接焊在一起的
拿出电路板之前只能剪线啦

顺利拿出PCBA板

为了安全,用放电笔给高压电容放电
(昨天拆解明纬GSM60A医用电源适配器的时候,不小心被高压电容残留的高压直流电给狠狠的电了一下,吓了个半死,手指也被锋利的管脚给划伤了……

堆锡、吸锡
十来秒就把两颗高压电容拆下来了
再用刀片把残留的固定胶切干净了(还顺便切了一下手指,花10分钟消毒止血

安装电容之前,先测量一下,确保电容功能是正常的,没有短路之类的隐患

再三确认极性没有错(高压端电容如果正负极搞反了,是会爆炸的!)以后,把新的高压电容焊接好

是这低压侧的电容阵列
电容的方向不同,要特别注意极性

半分钟,就全部拆除成功了

再看一下极性
安装新电容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能把极性搞错

新电容焊接成功!!

换个角度再与手机照片确认一下
极性千万不能错!

中间的散热片下面还有两颗液态电解电容

拆下来,规格分别是16V 2200uF和16V 1000uF
其中小的那个,脚距孔位比较窄,我的2400uF电容塞不进去~

于是我把固态电容的“一只脚丫子”,从根部给折一下,完美!

焊的还行,用手晃了晃,挺稳的
(左侧那只电容看着有点斜,是因为折脚引起的,就这凑合吧,哈哈)

放回电路板并用螺丝固定,再把输入端的火线零线焊接好,确保牢固

大型元器件,以及电容阵列,自己焊接的肯定不如厂家回流焊,所以要用胶固定一下,防止因为震动导致脱焊
拿出专门买的“粘稠版”的704N硅橡胶(白色的704胶分为三种:普通版的704、流动性强的704L和更加粘稠的704N)

高压电容涂胶固定

低压电容涂胶固定
把它们每个都粘在一起

然后封壳、装机、接通、开机
滴的一声,机器启动了

可以愉快的玩魔兽世界啦!
别看我是RTX3090的显卡,在锐龙3700X+64G DDR4 3200的加成下,依然跑不满4K 144Hz,唉!
至此,长城巨龙1250W矿渣电源的电容更换就全部结束啦~~

当然了,拆下来的液态电解电容们,还是要测试一下的

高压电容,标称270uF,实测235.8uF,D值0.07,正常范围内
高压电容状态正常,可以留着备用

低压电容,标称2200uF,实测2020uF,正常范围内

用强磁试一下,它们全都是铁脚!!
(当然了,也可能是铜镀镍,而镍元素被强磁吸引了,但吸力较强,我觉得铁脚的可能性很大)
我买了比较多的大容量固态电容,所以这些换下来的低压电容最终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垃圾筒~

最后,对比一下两种电容~
耐压同样是16V,左侧容量2400uF,右侧容量2200uF
左侧的固态电解电容容量更大、性能更强、寿命更长,体积却更小!除了价格贵,其他方面完胜液态电解电容!
感谢科技的发展,能有这么好的产品问世!
谢谢观看~

网友A:
淘汰电池容量小电压低,现在都用1.5V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汰电池容量小电压低,现在都用1.5V锂电池了。

镍氢电池是过时货,电压低是劣势,但是容量也不大,但是产品成熟
1.5V锂电池我也在用,聚吉的就非常棒,我有十来节,分别用在电动剃须刀、电动感应洗手液机等场合
这种电池只能买聚吉(或者聚吉代工的京东京造)的,因为聚吉电池拥有发明专利,并且最重要的,聚吉电池在快没电的时候,会有一个持续一小段时间的1.1V低压阶段,这样子用电器就会报低电压,给人工换电池做好准备(如果负载是GBA之类的游戏机,要赶紧存档了)
而南孚之类的电池,在电池电量低的时候是直接突然没电的,很多时候这样子并不妥,相当于没有低压报警直接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氢电池是过时货,电压低是劣势,但是容量也不大,但是产品成熟
1.5V锂电池我也在用,聚吉的就非常棒,我 ...

有机会可以用下U口直充德力普锂电池。

网友:
充电器和电池太壮观了

网友:
长城的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mr57 好东西啊,带放电功能

网友:
lz这是强迫症犯了

网友:
。。。。。。。楼主妥妥的有钱人

网友:
一堆的电池,最后一个充满,每一个可能已经没电,而且还有这么多充电器,都要照顾它们的感受,一个月总得给个活充电吧,你这个业余生活过得真充实。

网友:
说起充电电池,我用的就比较早了。

那是大约1995年左右,我有个跟国军跑台湾去的二爹,终于允许回来探亲了。

他给所有跟他同辈的人一人一根金项链,没人送一套台湾的内衣,每家一个全塑料有科技感的手电筒,充电的。

羡煞旁人啊,但是我的机会来了,手电筒大家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充不了电,我当时是全村最懂电的年轻人。

于是找我看什么问题,我拿来一看,原来二爹大意了,台湾电压时120V的,这些手电筒的充电器当然是120V的,全烧了。

那充电器的做工跟诺基亚2000年左右的3310手机一样,圆滑厚重结实,没有螺丝,没有指示灯。

结果,手电筒归我了,然后我有去所有拿到电筒的长辈家搜刮了3个手电筒。

回来拆了一个,发现里面是三节镍镉充电池,用当年1.5到12V的可调电源调到4.5V可以充电。

于是我有了9节充电电池,随身听什么的一直用到2000年。

网友:
刚刚去海鲜市场看了一下,这个充电器太贵了

网友:
折腾界课代表呀

网友:
我小时候也喜欢用充电电池,遥控器,钟表什么的都换成充电的。后来发现,用充电的耽误不少时间和精力,花费也不小,还是用一次性的划算,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MR57们换完电容后,马上就到了给长城电源换电容的环节啦!

长城巨龙1250W电源,是矿工老爷们的不二之选 ...

个人觉得最该换的是散热片下的两颗,长期高温,最容易坏了。

网友:
现在买电容遇到铁脚的概率太大了

网友:
搞电容你是专业的

网友:
真多,各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