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OPOLAR 吹吸两用除尘器,大家看看怎样

楼主(2022-11-18):
二话不说,拆一个OPOLAR 吹吸两用除尘器。大家看看怎样。

外包装上全是英文,似乎是个出口转内销的。

机器的造型。这摆的是吸尘的姿势。

那根管子翘起来的,这是吹尘的姿势。

底部铭牌和micro USB充电口。工作功率最大74W,由三节锂电池供电。
工作功率有高低两档选择。连续按压开关切换。

警示说明,吹和吸的姿势一定要正确,否则达不到效果。

切换吹和吸的开关。其实就是物理上切换风道。

把那些配件都卸下来。出乎意料的是固定机身的那个银色的金属环,与机身之间是光滑的平面接触,没有任何卡位,全靠高精度的模具,刚好套上卡紧固定,一点都不松动。

拆开,看到三个串联的18650电池包,10C放电。不过感觉容量有点虚,因为高功率模式下,很快就没电了。

拆开固定电池包的螺丝,看到电路板背面。有两个电解电容。

拆出电路板。

电路板正面。

连接电机的三根电线。电机外面还套着一个橡胶套减震。

松开固定电机的螺丝,但依然打不开固定电机的壳子,不想暴力拆解,就算了,只从缝里看看里面的电机。

机器重新装回去。充个电看看。大概8W多的充电功率。

拆解完了。感觉整个做工还可以。

【END】

网友:
还是无刷电机 应该是个不错的

网友:
估计不便宜吧,还带10C电芯

网友:
质量真不错,比那个卖保险赠送的强多了

网友:
额,感觉一般吧。动力不会很强

网友:
小吸尘器而已,,,,,,,,,,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价格不贵还是可以入手的。。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3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我只用过吸的,没接触过吹吸两用的。

网友A:
看起来不错,价格如何,有链接么

网友B:
实际上没有什么用,绒布上的吸不动,电池不耐操,滤清器清理非常麻烦

网友C:
无刷电机好配置,头次见到打开后可以喷气。电池尽量换好的。

网友:
做工不错,有链接吗?

网友:
嗯一般吸尘器也可以吸/吹2用。
3相无刷电机高大上呢。

网友:
75W,搜了下,价钱惊喜

网友:
做工用料看着挺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价格如何,有链接么

搜了一下,券后298。现在改成Type-C充电了。深水宝搜“OPOLAR 吹吸除尘器”,排第一个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好配置,头次见到打开后可以喷气。电池尽量换好的。

如果经常使用,这个电池包是要换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没有什么用,绒布上的吸不动,电池不耐操,滤清器清理非常麻烦

吹/吸力度挺大的,用来整理工作桌面,或者清洁汽车座椅地板之类的小面积地方还是可以的,当然这迷你吸尘器不适合用于房间打扫卫生。即使换了好的电池包,其容量也决定了它只能短时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