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BGA 植锡……

楼主(2022-11-18):
BGA植锡,是应该撤掉植锡钢网吹,还是扣着植锡钢网吹?

网友:
网上有视频

网友:
当然是扣着钢网吹了。

网友:
学习焊接技艺

网友:
锡球拆掉吹,锡膏带着钢网吹。

网友:
B站,油管,有很多教学视频,没事刷刷能长经验值。

网友:
扣着植锡钢网吹,否则难以做到均匀。

网友:
多试试,多动手就行。

网友:
如果有植锡台,当然取下钢网吹,没有的话,就只能带板吹

网友:
一般都是扣着植锡钢网吹

网友:
现在都是带网吹,这手工活得多练,会了再用。不要拿重要的东西去练。

网友:
高技术含量
有设备么?
有就好办了,网上很多教程的

网友A:
以前我们都是带网吹,不知道现在是咋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们都是带网吹,不知道现在是咋吹的了

带网吹网被粘住如何解决?摘网时是边吹边摘网吗?

网友B:
网上很多教程的,这种都是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热风枪,低风量,红外照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很多教程的,这种都是熟练了就好了

快手上,看了恁多视频,发现有的是带网吹,有的是拿走网了再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