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有一节电压低了怎么办

楼主(2022-11-18):
同城有1000出铁锂72v35ah 但是有一节电压低了 对使用有影响吗

网友A:
这数值还行啊,不过这数据仅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数值还行啊,不过这数据仅做参考。

有一节电压低 对整体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节电压低 对整体有影响吗

多几次循环看会不会均衡过来,如果不行,还是有影响的,主要要看对总容量损失多少?

网友:
容量以最低那一块为准,一块电池触发保护就断电

网友:
就差0.00几伏感觉影响应该不会大吧

网友:
啥叫杞人忧天,这就是
保护板带均衡
0.00几怕个球,0.0几都不是事

网友:
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差距不大,严重的话电池挂了

网友:
容量可以做假的,买的时候小心点

网友:
这很均衡,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网友:
买新的不就行了,前怕狼后怕虎啥都干不了

网友:
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磷酸铁锂一致性本来就不是很强

网友:
单独充那一节,如果后面还是低,那就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一千有2.68度电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