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什么板子

楼主(2022-11-18):
(图片)

网友A:
非隔离正负电源?

网友B:
真还不知道,你把线路理出了,也许会发现一点端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还不知道,你把线路理出了,也许会发现一点端弥

哈哈,我可不擅长这个,搞不好我一生气把板子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正负电源?

哈哈,忘了什么上面的了

网友:
当然是一块带一堆二极管和其它玩意的玻纤电路板

网友:
电源板,应该还是工频变压器的,多路整流滤波稳压。
还带控制输出,发现BT136可控硅和光耦

网友:
看着有点像倒车雷达的板子。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

网友:
应该是和变压器配套的整流稳压电源板

网友:
分立元件的老板子,有年头了。

网友:
只看出是焊了好多元件电路板

网友:
正确答案是:
不知道。

网友:
电机驱动板?

网友:
感觉有可能是空调上的。
看到了一个2.5uf的电容,常见于柜机空调的外风机电容。
还有整流滤波,给控制板供电,还看到了光藕。

网友:
看到S21ME4了,看到三端稳压7905和7805了,有正负5V电源。其他看不清楚,等待大神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