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美的电饼档,使用中途突然下盘不热,没修换新的

楼主(2022-11-18):
10月份买的,到现在1个月多一点,用了不超过10次,昨天使用中途突然下盘不热了,拆开看一下自己能不能修

下盘中间的电线已经烧糊了

糊了

放大后特写,不知道糊掉的原因是什么,不修了,jd直接申请换新,今天送新的过来收回坏的。

网友:
还是售后好啊

楼主:
jd售后确实没得说,特别是plus会员

网友A:
不修是对的,我修过,买回来的发热管跟原装的发热管直径不一样,略微粗一点,很难卡进去,最后用锤子锤进去的,但是很快就坏掉了,原装的发热管外壳是铜的,买回来的是铁的,高温下很快锈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修是对的,我修过,买回来的发热管跟原装的发热管直径不一样,略微粗一点,很难卡进去,最后用锤子锤进去 ...

当时饼还没有做完,心想如果只是断线,接起来先用再说,谁知道线都烧糊了。

网友B:
跟我读,电饼铛(cheng)

网友:
电饼铛的电路是最基本的,原理很简单,关键是备件规格得合适。

网友:
用了不超过10次就坏了,看来美的的东西也不咋地。

网友:
看这烧的情况没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读,电饼铛(cheng)

原来不是档

网友:
今天送新的过来收回坏的
有这种服务不错。

网友:
中奖了。那么容易坏吗

网友:
保修期内还是找售后好啊

网友:
温控没有做好绝缘,插头插反了整个机器可能电人,这太垃圾了!

网友:
家里有一台,用了没两天,吃灰去了。。。。。。。。。。。。。。。

网友:
你拆了还给换

网友:
惊动的售后还是挺不错的,我买的东芝锤子盘坏了,差一个月保修到期,售后换新。

网友:
这质量一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读,电饼铛(cheng)

我们都是电饼党!

网友:
电线糊了,换一截就行呀,不加热多数都是按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