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海能达TM800车台 现在问题 加电就开机 面板开关不起作用

楼主(2022-11-18):
海能达TM800车台 现在问题 加电就开机 面板开关不起作用

已经排除 面板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面板测试了

收发都正常 读写也正常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快手找董哥

网友:
先更换一个手咪试一下,遇到过手咪受潮或进水导致面板不受控。另外手咪的插头接口(水晶头网线那种)也有氧化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影响的,不用就手动切断电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