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机器视觉在机械硬盘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本人在2012年使用C# WinForm开发

楼主(2022-11-18):
2012 年本人开发的机器视觉及设备软件,开始使用 LABVIEW ,后来改为 C# WinForm, 当时没有使用 WPF, 最后发现使用 WPF 效果更佳。

贴钢片

贴标签过程

给驱动架贴2D标签

机器视觉读标签

该部件其他工序

网友A:
我公司在做一台设备,需要视觉系统来校正工件定位,有没有兴趣

网友B:
看那个窗口界面,还是个XP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个窗口界面,还是个XP应用

是XP界面,当时因为是无尘车间,机器不能有风扇,所以使用配置相对较低的工控机。若机器配置高点,肯定使用 VISTA 或 WIN7 , 那样使用 WPF 就很流畅。

网友:
霍,活捉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在做一台设备,需要视觉系统来校正工件定位,有没有兴趣

我没有时间做, 你若对编程感兴趣, 我可以给你点提示,你自己做。 若是对时间要求不高的话, 外面的现成库一大堆,可以使用。上图中的读取二维码程序,一个工步总共有 2-3 秒时间,只给我 200-400 毫秒的读码时间,我还要从数据库中提取相关内容,检查匹配,所以使用了商业版 Open eVision 解码程序。现在资源很丰富,你肯学的话, 很容易上手。不像我们当时,碰到一个问题,要解决很久。

网友C:
工业视觉定位用的摄像头估计都是进口的吧

网友:
怀孕不一定要外部高温。

假如电容容量设计太小,电容充放电每次都见底,这种脉冲的冲击,电容自己就发热严重。

我家里走到有个灯常年不关,用的2.2电容,容量衰减一年换一次,后来找了个10uF的电容换上,好几年了,还健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视觉定位用的摄像头估计都是进口的吧

视精度要求而定。我们当时用的好像是 德国的摄像头,摄像头用的又是日本的镜头, 是一个两国技术集成的产品。价格还好, 5K 左右。我这一道工序,对摄像头要求不是特别高。硬盘磁头焊接工序,那个摄像头都是进口的,比钢笔粗一点,那个焊接工序,空间非常小,大的摄像头放不下。

网友:
老版本的视觉软件 也只能用X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在做一台设备,需要视觉系统来校正工件定位,有没有兴趣

厦门三顾公司有免费的软件

SG视觉软件,普通应用还行,可以MODBUS_TCP和PLC通讯

PLC带伺服还不是简单

网友:
都是业内人士啊,专业

网友D:
感觉能搞定视觉的都特厉害,之前也做工控,但视觉一直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能搞定视觉的都特厉害,之前也做工控,但视觉一直不会。

机器视觉算法比较成熟,你可以用标准库。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不要自己写算法。若对实时性要求很高,那时候可能要自己写算法,这个工作量比较大。可能要对 DirectX 和 HLSL 等有深入了解才能写。

网友:
都是高手,专业的就是你不一样

楼主:
不客气,多交流!

网友:
太高科技啦!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