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修绿源60V铅酸5灯充电器,来请教

楼主(2022-11-18):
10:35更新:
没想到本版热心助人的网友这么多,
统一回复:
我用万用表的段位,还在测通断和电压
所以已经排查过DC输出到插头没有短路,没有断路

出现故障的原因也有意思:
绿源这种梯形充电接口防呆性能差,有次充电被反向大力怼进去了
(设计部的老爷们开心地拿专利,没想到用户的蛮力可以让塑料弹性变形)
所以我后来把车子的母口都换成雅迪的内Y三圆柱了

9:35原帖
背景技术:
绿源电动车的充电接口是专用的两针形状
充电器也比较特别,体积比其他家大有100%,75%,50%,25%四个电量指示灯,加一个维护灯

原装充电器楼下充电被人顺走了,又在淘宝高价买了个原装的

技术问题:
用了两年(不到三百个循环),突然罢工了

故障现象:
接AC后,无论是否连接电池,都是最上方100%一个灯亮绿色
故障在空载时看不出来,接60V铅酸电池(负载)无输出,

推测:1.高压部分没坏,2.识别不到电池(负载),3.可能和短路保护有关

第一次维修失败:
拆开看看,比其他牌子充电器多刷了一道防水漆,部件很规整
但居然在输出正负极防水漆上面残留锡渣,

把锡渣清掉,检查其他原件外观没有烧坏或不良,就给两个IC的脚加了锡
跑到楼下接电动自行车测试,故障依旧,维修失败

第二次替换失败:
找出修雅迪充电器买的电源板,观察孔位不一样

用A4纸按照绿源板子画线,在雅迪板子上重新打孔,

装壳才发现绿源壳子的导光柱和螺丝柱,与其他电源板上元件是干涉的
看来设计时就没打算和其他家通用(我没有其他充电器壳子,这次维修作罢)

我只是个野生电子爱好者,没学过开关电源,也不会跑电路,
改天找同事用表来排查故障点
也希望我渣渣的焊接技术,没有在加锡时造成二次不良吧

网友A:
先检查输出线那两个焊点到另一端是否通

网友B:
你要在武汉,我送你一个

网友:
先检查输出线是不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输出线那两个焊点到另一端是否通

用万用表通断挡测过了不通

网友:
推测有可能是电池识别出问题了,识别不到电池所以没输出

网友:
绿源壳子的导光柱和螺丝柱去掉,把替换的电路板装里面用得了呗,用胶带把外壳粘上,就别用螺丝了,这个方式比较适合,总不能不用啊

网友:
下来学学开关电源,找找资料,也不难

网友C:
怀疑dc+dc-到插头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dc+dc-到插头断线。

这段线确实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野生电子爱好者

网友:
从来不敢碰这种电源,感觉哪哪都是危险,一旦动不好就会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要在武汉,我送你一个

也是,确实不值钱,但纵观楼主从19年70多原装到现在22年已经学会买板子了,已经进步了,下一步就是按斤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确实不值钱,但纵观楼主从19年70多原装到现在22年已经学会买板子了,已经进步了,下一步就是按斤买 ...

好思路,我去废品站收两个回来做料板

网友:
没有修好过,只有折腾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