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金陵24W直下式LED平板灯拆修,测了80颗灯珠后才发现原来是它怀孕了!

楼主(2022-11-18):
再一次疫情封控在家,先把家里客厅吸顶灯修了,反正就是换灯珠,不发帖了
然后就是老爸老早拿过来的几个平板灯,看样子也是捡的,不知屯了多久
1个灯不亮,2个闪灯
常见平板灯都是侧入式的,这个金陵是直下式,功率还不小,有24W

外观挺新的,

驱动和灯体上的参数,高压的

先看下驱动

板子正面
PS:开始偶竟然没注意到高压电容怀孕了

板子背面,都没明显问题

PWM非隔离恒流驱动芯片

通电测试,就跟个频闪灯一样,差点闪瞎偶的眼
连拍10几张才捕捉到亮灯,灯是整体闪烁的,只看见部分亮是因为摄像头扫描的原因
根据以往经验,一般是有灯珠挂了

这个灯没螺丝,全是卡扣

偶插插插,边框得变形才能取下来

终于拆开了
直下式的LED灯条在底面,所以灯体比较厚

每个灯条为5串2并,然后8个灯条再串联,灯板总电压至少得120V以上了
目测没有灯珠异常,又用万用表把80个2835灯珠全测了一遍
看起来都是好的

那只能是驱动问题了
这才发现之前的疏漏,高压电容怀孕了,不严重2个月的样子

测试容量,就剩这么点

手上没有10u/400V的,拆了两个来并联

虽然难看点,还是将就能装下

通电它不闪了,搞定

全部装好

测试功率为21W,和标称差异不大

功率因素基本都是这样

这个金陵LED平板灯其实也还可以,就是电容怀孕了,也没见高温的痕迹
以往偶遇到的LED灯坏几乎都是灯珠问题,这次没想到是驱动部分,看来经验也不是总可靠

网友:
我来围观一下,不过没有指点,谢谢我吧

网友:
快说,这是谁搞出来的孕气

网友:
怀孕了!还隐藏的这么深

网友:
感觉散热可以

网友:
其实闪基本就判断为电源故障。。。灯珠坏一般不会闪

网友:
还是得有配件才行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还挺新的啊

网友:
这些个串联的灯珠坏一个就全部不亮了,冗余度太低

网友:
看电容离临盆还差点儿火候

网友:
这么明显的怀上了,元首尽然没看出来,啥眼神?关键是还测了80个灯珠,难道元首没有灯条测试仪。但凡有它,怼上直接都亮了,也不至于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灯珠地戳吧?!

网友A:
LED驱动的高压电容,好像特别容易怀孕
我家里的几个LED吸顶小灯,很多都闪烁了,拆开发现都是高压电容怀孕,我看做工差,懒得折腾,都在TB上买高质量的LED驱动给换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驱动的高压电容,好像特别容易怀孕
我家里的几个LED吸顶小灯,很多都闪烁了,拆开发现都是高压电容怀孕 ...

你那么多电容,这都不是事

网友:
驱动板温度高,电容用不久还会怀孕,最好把电容用线接到外面,可绝后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么多电容,这都不是事

高压电容不多,因为规格太多啦~
说的也是,回头买些高压电容,价格也不贵,容量不够了并联就行[/

网友:
这东西 老容易坏了

网友:
拆机先查电容,老规矩了。

网友:
这个灯看着质量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