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看看这是什么电路板?

楼主(2022-11-18):
(图片)

网友:
是被扔掉的废板

网友:
不知什么机器拆下来的

网友:
这是不是树脂板?

网友:
就没有反面吗???看起来很像固态继电器的板子

网友:
两个小三极管的蓝色板。

网友:
就拍一面,背面拍一个

网友:
这是块绿板

网友:
与开关有关的电路板。

网友:
真没见过这种板板。

网友:
功率不小的板

网友:
IGBT驱动小板吧

网友:
一块不知名的绿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