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换了硬盘后,在启动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需要按F1?

楼主(2022-11-18):
这个电脑太坑了,问题太多了,以前的硬盘不能用了,换个硬盘,这时好像出现过,忘记怎么解决的了,前段时间想找下这个硬盘里面的文件,挂载上好像可以正常使用了,就把这个挂载上了,发现在启动的时候都需要按F1才能进入启动菜单,在网上找了好多也没有看明白,BIOS是按DEL进入设置的,不是UEFI启动的,是传统BIOS的

补充内容 (2022-11-26 16:10):
今天下午电脑又出现问题了,鼠标和键盘都不能使用了,按电源键重启,发现不用按F1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应该是硬件信息与 BIOS 中原先的信息不一致的提示。

一般正常进入BIOS 里面更新并存盘退出一下,以后就不会再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件信息与 BIOS 中原先的信息不一致的提示。

一般正常进入BIOS 里面更新并存盘退出一下,以后就不 ...

看不懂只知道怎么进,里面都不知道

网友B:
把要求按F1时候的屏幕内容拍下并发上来看看,没有信息让大家猜也不是个事儿啊

网友C:
我记得hp有些系列的电脑就会这样,加个内存就会提示有硬件变化,基本上只要进bios,按F10保存重启就行了

网友D:
量量2032电池有电没

网友:
设置bios后保存就可以。保存不了可以换电池

网友E:
至少拍个错误提示内容吧。

我猜一个:BIOS没电了。

网友F:
至少你也把F1的提示发出来,对应就有解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要求按F1时候的屏幕内容拍下并发上来看看,没有信息让大家猜也不是个事儿啊 ...

好的!我拍个照,我以为这个就是与硬盘什么的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量2032电池有电没

和这个也有关系呀?我原来买错了几个,如果是这个问题,就可以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hp有些系列的电脑就会这样,加个内存就会提示有硬件变化,基本上只要进bios,按F10保存重启就行了 ...

我对于这些还是不是太明白

网友G:
按del键进bios,再按F10保存退出,如果还跳F1,估计是电脑长时间不用,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没电了,换个新的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要求按F1时候的屏幕内容拍下并发上来看看,没有信息让大家猜也不是个事儿啊 ...

是这样的

网友:
对了,就是硬盘自检,有时候需要很长时间,跳过自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少拍个错误提示内容吧。

我猜一个:BIOS没电了。

正好在换硬盘的时候?太巧了

网友:
提示说机械硬盘有问题 smart ba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del键进bios,再按F10保存退出,如果还跳F1,估计是电脑长时间不用,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没电了,换个新的上 ...

进BIOS需要做什么?这么巧?正好在换硬盘的时候出现?我试着用后来买的那个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少你也把F1的提示发出来,对应就有解决办法了

开始不懂,现在这样了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211/18/112511vr9d9cdk63myy3l9.jpg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硬盘的模式,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你要把几个菜单发出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