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Intel 535 180G 电脑打不开了,海力士的芯片,求量产工具

楼主(2022-11-18):
pe识别硬盘才几百kb,具体型号如图,求量产工具,谢谢。

网友:
上个月我的530也挂了,现在换了镁光

网友A:
个人感觉530、535这几款,问题太多了,写入放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容易掉盘,出问题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漏电王岂是浪得虚名?

网友B:
HY16TLC,出了名的漏电王,坑死英特尔的最佳拍档,不然HY也收购不了英特尔的闪存业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Y16TLC,出了名的漏电王,坑死英特尔的最佳拍档,不然HY也收购不了英特尔的闪存业务。 ...

你知道啥啊就开始TLC漏电王,拿着黑片拆机片的体验来胡喷

这是16nm 8g/die的2d mlc,寿命比东芝的ddl好多了,用了六七年的固态盘掉盘了有什么奇怪的

以下是回楼主的,这个盘只有拆颗粒了,贴到2246上或者做U盘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啥啊就开始TLC漏电王,拿着黑片拆机片的体验来胡喷

这是16nm 8g/die的2d mlc,寿命比东芝的ddl好多 ...

对哦,这是535,不是540S,我搞错了。

ps:535不是SF2281么?为啥只能拆颗粒?2281又不是不能开?

pss:HY16MLC做U盘不建议贴903,不能开DDR,速度拉胯,建议3267/68。

psss:贴46en上还要堆点容量哦,不然写入同样比较拉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哦,这是535,不是540S,我搞错了。

ps:535不是SF2281么?为啥只能拆颗粒?2281又不是不能开?

目前个人能搞到的2281工具开不了海力士16nm,至于速度,这玩意8g/die,同容量比DDL一点都不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哦,这是535,不是540S,我搞错了。

ps:535不是SF2281么?为啥只能拆颗粒?2281又不是不能开?

我拆过这个颗粒,确实在903上不能开DDR,双贴读90写60,上3268速度也不快,双贴读100出头,写6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拆过这个颗粒,确实在903上不能开DDR,双贴读90写60,上3268速度也不快,双贴读100出头,写60左右。 ...

用917开ddr可以量产成功,再次插拔不认,短接都不行,只能再放测试架清空,去掉ddr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目前个人能搞到的2281工具开不了海力士16nm,至于速度,这玩意8g/die,同容量比DDL一点都不慢 ...

楼上大佬们,這个535的主控是2281VB几的?贴美光20NM和16NM L95B,都提示不能下载固件,都是卡27%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上大佬们,這个535的主控是2281VB几的?贴美光20NM和16NM L95B,都提示不能下载固件,都是卡27%报错。 ...

vb4,先看一下flash分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b4,先看一下flash分布

flash分布都正常的,我有几块535主板,开l74和东芝的就正常,估计这个不是vb4,查过有说是vb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flash分布都正常的,我有几块535主板,开l74和东芝的就正常,估计这个不是vb4,查过有说是vb2的。 ...

535一定是vb4

网友:
2个都是4贴,1ce的颗粒,拆了土狗电阻,跳了1ce的跳线,一个NW702,L95B颗粒,一个NW542,l85的,ID试过几十个,就是卡27%,转接卡试过5个不同的,也一样,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
都是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530、535这几款,问题太多了,写入放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容易掉盘,出问题的几率非常大。 ...

我收了一个530 180G,应该是SF主控,配CCMF2,结果写入放大有24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收了一个530 180G,应该是SF主控,配CCMF2,结果写入放大有24倍

旧版固件就那样,升级到新版固件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收了一个530 180G,应该是SF主控,配CCMF2,结果写入放大有24倍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intel的SSD很多都有写入放大现象,所以很多老鸟都不玩intel

网友:
535的板子换sf2281vb1的主控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