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20写入数据不保存修复,主控:SM2258XT,颗粒PFG29-6 AL1822,不会跑RTD..

楼主(2022-11-18):
金泰克S320-128G写入数据不保存故障,开卡恢复过程!主控:SM2258XT,颗粒PFG29-6 AL1822

本人不会跑RDT,测试不成功,请高手指点!

1、拆盘,上图

2.锁定开盘软件: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 附件有下载
3.短接上机,我把移动硬盘盒当成转接设备了,上图

4.软件设置,上图

5.回到主界面,开始量产,上图

6.如遇到其他问题,请留言交流经验!

网友A:
跑两圈试试看能不能通过,有问题的话需要RDT,通过可以不用RDT。

网友B:
开卡后,,SSD又像全新一样,,0通电

以前手上有个别人坏的送给我的,,,,没事的时候开卡,,,居然开卡成功

HY的颗粒,,都说易掉电,,,开卡成功速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后,,SSD又像全新一样,,0通电

以前手上有个别人坏的送给我的,,,,没事的时候开卡,,,居然开卡成功 ...

知道这是啥状况吗?

楼主:
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状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状况!

你这方式够坑人的,我一下100家元没了,下面的别上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状况!

2258XT众生平等,缓外掉速,正常情况。浪费家币。。。。。。。。

网友:
不友好呀,新手没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式够坑人的,我一下100家元没了,下面的别上当。

不好意思,不知道下载视频还要收币。论坛有点坑。。不是俺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两圈试试看能不能通过,有问题的话需要RDT,通过可以不用RDT。

谢谢了。通过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