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教你用报废电阻做电阻标定板,就要刀刀压线

楼主(2022-11-18):
我承认我是标题党,你认真你就输了这次做的电阻标定板,由于我手头的表只能精确到0.1欧,所以哪怕是看起来是整数,上了高位机分分钟原形毕露
所以说,认真,你就输了(真想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也简单,漆包线多试几次就好了)
标定板有什么用?对我来说没什么用,我就两块表,都是136,一个c+返厂了,什么情况还未知,一个b+现在用着
只是闲着蛋疼,好玩罢了
相对电阻标定板来说,电容标定板就更渣了,不同的设备,不同的频率,测量的结果大大不同
而且电容特性也限制了容量的不确定性,哪怕是钽电容又怎样
电阻只要不氧化严重,阻值可以保持相当长时间不变,是理想起步标定板
总是看见坛子里的大佬评测万用表,人人都有标定板,不是电阻就是电容,还有各种电压电流输出设备
真是羡慕啊,好想顺着网线摸过去偷来,可惜大佬已换wifi。。。
然后某宝上搜索了一下精密电阻,玛德,一只电阻10元。。。还要不要人活了,玩不起玩不起。。。。
别急,这就来教大伙动手自己做个标定板,还是刀刀压线的那种,只要你愿意动手,丝毫不比10元一只的精密电阻差
本次用到的报废电阻就是下面链接这个可调电阻,实际上各种打理后,旋转旋钮阻值依然无规律乱跳,据推测是螺纹结构松垮造成的
(可移动触针与螺纹接触不良,螺纹粗线本身非常软,也没有弹性,与塑料管壁没有充分接触,有间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693&page=1

彻底拆开就是下面这样的,这下铁定还原不了

放大看,就能看见电阻丝缠绕在螺旋骨架上,骨架应该也是金属的,但是有绝缘漆
本身非常软,可能是纯铝,没什么弹性,导致螺旋主体与电阻管壁不能充分贴合
电阻值忽高忽低,毫无规律

彻底拆除来后,从头到尾万用表测量好阻值,用OK线焊接好
这里要注意,阻值应该用负公差
例如你想要得到50欧姆,那么请记得尽可能的接近50且小于50
阻值小了,可以补偿,大了咋整?
我拆的这个是200欧姆的(你们可以直接买100K的甚至更大的)
我是这么拆分的,分别是10欧,50,100,150,175,200,以及222欧
另外说一声,电阻丝是不沾锡的,所以得多缠绕几圈,再上锡,把它包裹起来,塑料盒子也不能长时间焊接容易变形
所以这次焊接的比较丑,没有办法,想好看就得花钱,例如买面包板等等

盒子之前是装电池的,找不到别的了
这个刚刚好,后续还能放一排电容,有足够余量
盒子上这些红黑模样的东东叫做
PCB板 测试点测试珠 镀金陶瓷测试环电路板测试针
可以自己宝上搜下,很多,也很便宜,我就不发店家了,不做广告

这是焊接好的,都是接近且小于最终值的

下面来进行精确补偿,之前买了0.01的飞线,一直没有使用过,这次派上用场了
线越细,阻值越大,同时,与材质也有极大关系
同样的,这里我也不做广告,自己搜一下,我这个是免刮漆,直接可以焊接的
根据粗细,材质不同,电阻也是不同的,具体的可以自己拿一把尺,量下20cm长度
看看阻值,简单计算下就能得到想要的阻值以及长度了
我这卷算下来大约12cm 0.5欧姆左右

算好长度,焊上线

测量阻值,达到要求

这根线比较明显了,也比较短,大约0.2欧

最后收好线,套上热缩管,完事
改天拿到工厂拿六位半标定下阻值,打个标签贴上就好了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泡在绝缘油里面,避免氧化干扰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泡在绝缘油里面,避免氧化干扰啥的。

对的,买了绝缘胶,后面加上电容,再灌胶密封

网友B:
刀刀压线?我还以为是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刀压线?我还以为是雕刻……

被骗进来一个,看见人家用指针表的说刀刀压线,所以这里我就跟着用了,实际是数字表

网友:
还是有用的

网友:
楼主大才,这个封闭好之后应该很好用。

网友:
叨叨压线,哈哈

网友C:
得用6位半标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用6位半标定一下

手头没有,等空了去工厂标定

网友:
标定创意不 错,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想到一个方法  PCB板标定电阻。

网友:
人才啊   这样都行。。。。

网友:
坛友的奇思妙想确实高

网友:
这种用焊锡压接的方法不可靠,时间长了容易晃动或位移,造成阻值变化,应该用螺丝压接方式为好

网友D:
不知道稳定性好不好,如果温度系数大,就算用六位半表标定阻值,实用性将大受影响。

网友:
测一下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稳定性好不好,如果温度系数大,就算用六位半表标定阻值,实用性将大受影响。 ...

温度系数不怎么好,例如我刚刚用烙铁焊好的时候,阻值偏高一点点,一两分钟后稳定下来了,当然后续灌胶,应该会稳定些,再说了,使用环境都是可以变化的,例如夏天开空调,只要你标定环境和使用环境大致一致(差个一两度那都是小意思了)
想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最大问题在于电阻丝不沾锡,靠包裹导通的,这个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系数不怎么好,例如我刚刚用烙铁焊好的时候,阻值偏高一点点,一两分钟后稳定下来了,当然后续灌胶, ...

可以考虑加个恒温系统,比如恒温到50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