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OOL MUSCLE 伺服电机多轴运动控制

楼主(2022-11-18):
串联COOL MUSCLE 电机,实现多轴运动控制

网友A:
这是步进还是伺服,上位机看起来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步进还是伺服,上位机看起来也专业。

COOL MUSCLE 伺服电机,控制器集成在电机上,小巧。可以通过编程或实时通讯方式与控制器交互。
上位机软件是 LABVIEW 写的,谈不上专业,,后来都用 C#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步进还是伺服,上位机看起来也专业。

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