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双电磁炉茶之友抽水电路没输出

楼主(2022-11-18):
    使用5年多的茶台出现抽水不给力,把家里闲置的锂电抽水器抽水泵带电机换上后用了两天,在一次插座上电后按抽水就没反应了。现在情况是茶台上电都正常,包含抽水控制显示也正常,可以烧水和保温,就是按抽水键电机不工作。    拆机测量抽水电机输入电路没12V输出,找了接地端点再量抽水电机输入两端,发现都是16V正电,线色标识是一红一蓝,不像茶炉散热风扇线路一红一黑。3个IC芯片都查不到信息,有修过的吗

楼主:
电路板左上角插口就是抽水泵12V输出端

网友A:
拍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发帖思路分得还清楚,拆机板块发一贴(也不提故障的事),维修板块发一贴(故障提出来了),牛逼

话说这三个ic都不认识我看还是没必要修了吧,尤其是最后2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发帖思路分得还清楚,拆机板块发一贴(也不提故障的事),维修板块发一贴(故障提出来 ...

你确定楼主查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楼主查过?

确定可能应该没查过,或者是懒或者是确实不会查

网友C:
抽水电机输入两端都是16V正电?这就搞不懂了。三个IC最后两个:EL817的那个是光耦,VIPer22A的这个是电源IC,只要有电压,理论上VIPer22A没坏。
把抽水电机旁边的那个三极管以及和电机串联的那个二极管拆下来量一下看看是不是好的,感觉它们两个的嫌疑最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可能应该没查过,或者是懒或者是确实不会查

懒字稳了。知道把IC拍出来还这么有重点,不会查我是不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发帖思路分得还清楚,拆机板块发一贴(也不提故障的事),维修板块发一贴(故障提出来 ...

一鱼两吃不是搞维修的,就是个业余爱好,没有系统学过,电路都不怎么会查,所以才来发贴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水电机输入两端都是16V正电?这就搞不懂了。三个IC最后两个:EL817的那个是光耦,VIPer22A的这个是电源IC ...

板上量得:二极管正反电阻正常,三极管也正常,从旁边电容负极搭负笔量插座两输出端都是16V正电,按不按加水键都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懒字稳了。知道把IC拍出来还这么有重点,不会查我是不信的。

让大家分析猜呢!哈哈哈

网友D:
“找了接地端点再量抽水电机输入两端,发现都是16V正电”,对地端回路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了接地端点再量抽水电机输入两端,发现都是16V正电”,对地端回路有异常? ...

抽水泵电机两线口就没负极,应该是用控制芯片控制出的,正常按面板加水键有个30秒倒记时,开始加水,30秒倒记到0秒水泵自动断电,现在按了加水键除了水泵没电,其它都正常

网友E:
供电正常,测下光耦和开关管是否异常。按抽水功能时测下IC第11脚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电正常,测下光耦和开关管是否异常。

开关管是8脚那只吗?在板上测了都有电阻,4脚光耦没测,主要是只有一把老式电烙铁,拆原件有困难

网友:
扔,为祖国做贡献

楼主:
没钱换新,没见我现在用一个5年前的充电式抽水泵插在水桶上吗?这个的锂电也放坏了,充一次只能抽半桶水,还在想着怎么把以前的手机电池改到里面呢

楼主:
不抽水,在板上用万用表接B极测试其它两极都是无限大,应该是这三极管了,拿去维修店找给它们看看,自己也没这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钱换新,没见我现在用一个5年前的充电式抽水泵插在水桶上吗?这个的锂电也放坏了,充一次只能抽半桶水 ...

先查μPU对应脚按键时有变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