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闲鱼80元买的HP2622打印机折腾其墨盒803失败

楼主(2022-11-18):
这几年 打印机 的价格真是翻翻,以前十几块的没墨盒的打印机比比皆是,现在闲鱼上很少碰到了
刷来半个月的闲鱼,终于刷到一个 HP 2622 ,能开机的,
查了下,是可以无线打印的,
墨盒是一体的,

型号,没有打印线,可以WIFI直连设置

显示有墨水,但是打印不出来,喷头堵了

看黑色墨盒喷头上已经结痂了

温水浸泡,以前折腾过一个HP 的喷墨打印机,后来20元挂58同城卖了

打印测试页,黑色出墨了,断线严重
彩色还是堵着,不出墨

看下黑色墨盒喷头上有个黑点,用棉签也擦不掉

仔细看是锈蚀了,那这一点的喷头孔全坏了

继续浸泡,也无力回天了。

看这墨盒803的就是 兼容的还挺贵的,一个就要50,

可以选择可以加墨的墨盒,要贵一点

先将就的用着吧,研究来一晚上,设置 手机打印,发现其实也不方便

手机装上HP 的APP,发现其只能支持 PDF 和图片打印,

文档打印不了。

WPS 开始文档打印不了,后来升级一下了WPS ,可以打印了,

但是发现其还是调用 HP 的 APP,将文档以图片的形式打印出来,所以速度很慢,字体也不锐利。

据说可以微信直接打印,但需要装HP 的小程序,

装来后发现需要扫码,这个二维码由打印机打印出来

在打印机的WEB设置里面,

我设置来发现怎么都打印不出来,

后来网上查来下,发现这个是需要HP 服务器那边支持的,服务器忙就很慢,

或者 微信打印这个是由HP 的服务器那边中转 给本地打印机来打印的?

使用这个喷墨打印机的成本还是挺高的啊,

有个激光的打印机,一打印家里就一股墨粉的气味,粉尘污染啊,

改连供又没那么大的打印量,

网友:
每天帮小区里的小朋友打印,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要打印

网友:
喷墨打印机,耗材贵、墨色不耐久,是不足之处。

网友:
我家用给小孩打作业,京东买的惠普5078,用的惠普680墨盒也不便宜
而且680墨盒和你这个803墨盒的盖子 、海绵、吸墨夹是一样的

开始买个盖子手动加墨,加了一年也不行了

喷墨的超过一个月不打印必堵,

而且墨盒不便宜,新买的国产墨盒实际也是拿回收的原装墨盒二次灌装的

而且这些厂家都有原装墨盒上门回收服务

网友:
我家里就闲置着一台用这个803墨盒的彩色打印机,当初买一套原装要200了。。。

网友:
我也闲置一台吃灰

网友:
试试用温度高点的热水泡几分钟然后用力甩几下,几年前的佳能墨盒堵了就是这样甩通的,一直用到现在甩的时候要小心点,不然甩出来的墨水会成恶梦我是蹲在茅坑甩的

网友:
但是发现其还是调用 HP 的 APP,将文档以图片的形式打印出来,所以速度很慢,字体也不锐利。

我买的兄弟激光打印机也遇到过,我还询问了客服,客服说手机和电脑驱动不同,格式不一样,同样的文档电脑打印很清楚,手机打印就不行,但是后来我发现打印机官方的手机APP里可以选择打印质量,调整到最高时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闲置的惠普2622,跟楼主一样的型号,但是没有墨盒,这个墨盒太贵了

网友:
用超声波清洗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一体墨盒 如果不是经常使用,要固定时间打印一次测试页,防止打印头因长期不打印堵上。

网友:
为什么不用吸墨夹?我的佳能喷墨打印机堵了,都是用吸墨夹,除了费墨水,效果真的很好

网友:
户籍科户籍科就

网友:
我也有个惠普无线打印机,内置电池的,用62号墨盒,太贵了

网友:
可以偿试用高钝酒精泡下,我的HP288的彩盒头断线严重,泡后效果还行

网友:
为什么不淘个连供的呢,

网友:
买墨盒送打印机系列,我记得之前有deskjet1010系列,只要出现不进纸,售后直接给换台新的,修不修的

网友:
hp机使用连供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墨水无法控制的情况  弄得到处墨水 满手污!

楼主:
闲鱼又刷到一个佳能的 TS3180 ,支持无线打印的 ,可以开机,打印不出东西来,我估计也是喷头堵了,
50元噢,好想去买来倒卖。。。

网友:
直接用开水,泡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