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更换主板

楼主(2022-11-18):
飞利浦剃须刀更换主板
故障是不能正常使用,检查电池正常,充电正常,就是按键没有反映,淘宝购买主板更换,修复

拆开

充电

测试

新主板

新主板

更换

测试正常

网友:
这货不便宜吧?主板也是

网友:
板子没进水的话,应该值得一修呀。

网友A:
这跟从新买个差多钱

网友:
还以为楼主DIY的主板更换。。。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小电器都不愿意用18650,又耐用又容易找,况且现在新能源的车淘汰下来的动力电池量大质优。

网友B:
这主板不便宜吧,对这个不了解,看不出来具体型号,楼主舍得换板,估计原来买得不便宜,但是这货居然用镍氢,有点不能接受。

网友:
主板价格比起头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不便宜吧,对这个不了解,看不出来具体型号,楼主舍得换板,估计原来买得不便宜,但是这货居然用镍氢 ...

69元,主板分2款,8V的是镍氢,还有15V的主板是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从新买个差多钱

不知道,朋友的,估计大几百,主板有2款式,8V的是镍氢电池,15V的是锂电池,换锂电池的还要换充电器,价格也不一样,还是买回原来的型号主板

网友:
价格,不如买新的吧

网友:
我发现飞利浦也学的国产精髓了,几百块的剃须刀也用镍氢,而且还是国产的镍氢,充电慢还不耐用,以前是用汤浅的镍氢很耐用,现在的居然有的款是450毫安的suppo,唯一好的就是刀头了

网友:
换板性价比不高呀

网友:
按键开关有没有测量是否失效,我之前有个剃须刀按键启动后失效关不了只能把刀头盖打开让电机空转了几个小时耗尽电后再修。

网友:
前几天我也干了同样的事情,把女徒弟不要的飞科FC5806理发器的主板换了,原来的理发器因为长时间充电把板子充坏了,而且电池也有一个不行了。我刚好把板子和电池都换了。

网友:
我的飞利浦剃须刀,前段时间也是主板问题,海鲜市场掏了一个主板带电池,28

网友:
肯花69换主板这个剃须刀应该不便宜

网友:
本以为和很多国产牌子一样,里面很简单,这东西原来这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