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汽车LED板子怎么接线啊

楼主(2022-11-18):
老五还是老王的忘了,之前评论有接线图但是没保存,后来商品打不开了就找不到接线办法了

网友A:
板子上不是标的有接线符号吗?H火线 G地线 L零线 F+正输出 F-负输出坛友提示以上标识是错误的,做以下更正:
V-负输入, L+正输入,H远光灯 G地线 L近光灯 F+风扇正极 F-风扇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不是标的有接线符号吗?H火线 G地线 L零线 F+正输出 F-负输出

滤波电容耐压35V,你说火线零线,怕是有点误导

网友C:
L零线,那个老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耐压35V,你说火线零线,怕是有点误导

你说的有道理,可以参与下面的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零线,那个老师教的???

语文老师呀,没毛病!哦!吔!

网友:
F+F-电源,H高L低G地。

网友:
有个这个图,可以给你参考下

网友:
接light的+吧。L火是和N零线,成对出现的

网友:
L在这里是灯的意思吧

网友E:
车子点烟器氛围灯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子点烟器氛围灯电源吧?

不是,是汽车大灯驱动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语文老师呀,没毛病!哦!吔!

语文老师只懂语文不懂数理化

网友:
老五、老王在隔壁论坛的昵称是什么?,是不是经常有活动搞?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

网友:
这种板子做好散热,效率不高的,撑死80%的效率,

楼主(2022-12-26):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不是标的有接线符号吗?H火线 G地线 L零线 F+正输出 F-负输出坛友提示以上标识是错误的,做以下更正 ...

接上了但是灯不亮,接f-和f+才亮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