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GST海湾火灾手动报警按钮故障修复

楼主(2022-11-18):
海湾手动报警按钮故障修复
故障是反复报火警信号,判断故障问题,暂时没有同款更换,拆开检查发现按键不能恢复正常
拆开把弹簧拉长,修复

拆下

拆开里面

没有同款更换

检测按键故障

拆开按键

测试按键正常

网友A:
误人误事啊,关键是这类东西还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人误事啊,关键是这类东西还死贵。

基本都是按键接触问题,还有火灾显示盘也是有个开关经常接触不好,引起故障,买又贵,后面直接拆了开关,短接处理

网友:
这东西是要定期检查的。

网友:
这质量太误事谢谢拆修分享

网友:
弹簧弹性失效,应该属于质量问题。

网友:
msp430单片机吗?

网友B:
以前我拆装过楼主同款小开关,零件很小初次很难成功。重要设备,建议网购好的开关元器件换上。

网友:
海湾是啥意思??,牌子?

网友C:
开关比较渣,误警会有消防队来浇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拆装过楼主同款小开关,零件很小初次很难成功。重要设备,建议网购好的开关元器件换上。 ...

正常是购买新的更换,配件没有到,先修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比较渣,误警会有消防队来浇水吗?

火灾报警控制器设备已经联网,并且有监控联网,有火警信号会有电话来询问是否火灾,正常误报多

网友D:
消防检查的话会测试这东西吧,这东西不行得挨罚吧????

网友E:
这种消防设施一般人不敢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消防设施一般人不敢乱动。

有维保公司,但是维修多了,也知道怎么更换,新的只要写个地址码就可以更换,1个单位上百个零件,有时自己维护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消防检查的话会测试这东西吧,这东西不行得挨罚吧????

正常故障要及时更换,记录原因,出现时间和修复时间要记录。允许出现故障,但是不能长时间不维护,特别是重要设备,要及时处理,火灾报警控制器都会自动记录故障,火警信息,所以要及时处理。

网友F:
这上面这个电话指示灯是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上面这个电话指示灯是啥意思呢

底部可以插电话直接和消控室联系,电话是专用的电话

网友(2023-02-01):
淘宝上买一个贼便宜,然后在新的上重新编下地址

网友:
这个是两线制的吗,用的什么传输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