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电锤钻头一般寿命是多少?用到啥样算坏了?

楼主(2022-11-18):
如题,动手小白一枚,最近装修新房用大有1702往墙上打了不少孔,装了灯、衣架之类的,想到一个问题,电锤钻头会坏吗?一般用多久才坏,感觉电锤钻头不像普通麻花钻头一样有刃,头上本来就是很宽的材料,打了二三十个孔没啥变化,不会能一直用下去吧?用坏了是啥样的呢?

网友A:
家用上千个孔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有钱人就是瞎琢磨

网友C:
前面的合金刀口磨到跟杆平齐就到寿命了。

网友:
电锤钻头会磨损,不过不是主要问题。常见的就是因使用不当造成断折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上千个孔应该没问题。

这么猛

网友:
断了就到头了!

网友:
打滑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人就是瞎琢磨

有钱人谁玩这玩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合金刀口磨到跟杆平齐就到寿命了。

那估计真要几千个了

楼主:
再多装点东西,争取干断

楼主:
和楼上磨平意思一样吧,谢谢

网友:
无定论,能用就无止境,不能用就坏了

网友:
一般6MM的头打到合金跟钻头一样宽就换了,也就几块钱

网友:
打了几年的钻  就碰到过一根断了  其它都没坏

网友:
打到钢筋就容易磨损了。

外出干活,钻头丢的比用坏的多。

网友:
钝了可以磨,磨损厉害了只能买新的,也够本了

网友:
如果家用的话寿命长、
磨损了打的孔尺寸就变了 要求严格的 就算是不能用了

网友:
打到膨胀敲进去感觉很紧了,就是差不多到寿命了

网友:
这东西,不干断的话,家用能陪你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