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帮忙推荐个家用的不锈钢焊接工具。

楼主(2022-11-18):
想弄个书桌,网上卖的价格合适的质量太差,满足需要的价格太贵,所以想自己买不锈钢方管焊接一个,问加工店要二百元加工费,贵。所以想自己买个焊接工具自己加工,因为自己肯定没有气源,所以只能找那些不需要气体的焊接工具,如果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欢迎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建议自己焊,平时做桌架中等厚的不锈钢管一般都在0.7-0.8mm,没学过氩弧焊的,焊出来会很难看,还是出点工钱找人焊好一些,工具投入也不少,没必要。

网友A:
你可以买40*40的工业铝型材,网上下单直接切割好尺寸,回家螺丝一组合就行。

网友:
焊不锈钢要氩弧焊,现在也有些用氩弧焊改装的冷焊机看起来挺好用,实际好不好不知道,反正都离不开氩气,家里放个氩气瓶不太现实吧
常规镀锌铁管可以用手弧焊或者无气二保焊,这些适合家用
楼上说的铝型材方案也不错,重量轻硬度却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40*40的工业铝型材,网上下单直接切割好尺寸,回家螺丝一组合就行。 ...

好办法!

网友:
超过1毫米可以用电弧焊,焊后打磨一下,关键是技术,个人认为一毫米以下的都不接结实

网友B:
二保焊机,买自保焊丝。
1.5毫米以下,新手用普通焊机不太好干,飞溅也大,焊后打磨抛光工作量太大。

网友(2023-02-28):
引用 网友B:
二保焊机,买自保焊丝。
1.5毫米以下,新手用普通焊机不太好干,飞溅也大,焊后打磨抛光工作量太大。 ...

需要不锈钢药芯焊丝吗?

网友:
电焊是要学过才能干的吧。

网友:
不常用的不建议自己买工具,工具太专业了买一套千把块钱用一次半次的真没必要

网友:
且不说是不是家用,能用的焊不锈钢的玩意最低也得2000往上………………

再说电焊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40*40的工业铝型材,网上下单直接切割好尺寸,回家螺丝一组合就行。 ...

这个方法是最方便的,工业铝型材好像挺贵的

网友:
小钱不花花大钱啊。

网友(2025-07-09):
曾经和你一样的想法,我比你还多走了一步路,买了电焊氩弧焊二合一的冷焊机。

这玩意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氩弧焊,你看别人不锈钢焊接的挺美观,那是多年的技术和经验积累的。冷焊机拿到手后,若不把周边辅料辅助工具备齐,若不多加练习,你可能根本焊不上,或者焊的跟狗啃一样难看。

我那个冷焊机花了小一千元,练了几次就没耐心学了,到现在氩弧焊算是废了。偶尔拿出来当普通电焊机,焊一下铁架,比如说电动车后货架断裂的修复。

不锈钢焊接,现在主流貌似就两种,一种氩弧焊,一种激光焊机,前者对技术经验要求很高,后者看似简单,不过价格能吓死人,起步价一两万吧!

网友C:
还是买现成的桌子最好,到家具城转转,不愁买不到合适的。自己做既费力又做不好,而且投资更大,再出点人身事故,搞不好十个桌子的钱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现成的桌子最好,到家具城转转,不愁买不到合适的。自己做既费力又做不好,而且投资更大,再出点人身 ...

赞成!
自己做,很多需要处理的边边角角非常麻烦,尤其是桌角,需要做成圆弧的,避免割伤碰伤人。自己做,除了焊,还需要切割,打磨,抛光,最重要,还需要设计,往往自己做完了,弄个四不像,留下一摊料头无处可用,丢之可惜,存放又成难题。
专业的事,交给职业的人。

网友:
最近网上流行‘听劝’这词,

除非机子是经常用或者以后混口饭吃,不然机子买回来也是占地方。

我看一个哥们也买了个不锈钢焊机,自己焊接防盗网,结果很容易在连接处焊穿焊透,又费功夫重来。这个要时间先练手法,也要懂焊机调流。

网友:
买过一个不锈钢的厨房矮柜,一个扁纸盒子装着,到货需自己组装一下,二百来块钱。感觉虽不是十全十美,但不仔细研究,也没啥大毛病。就是这样的东西,自己也是搞不出来的,台面加另外五面,起码有几十处需剪板机下料,折弯机折弯的,你的桌子尽管只有一个台面需要折弯,起码也有十来处,难道想用榔头敲吗?那只会越敲越不平,坑坑洼洼,像荷叶一样,没法看。即使不买折弯机,起码也要一个折弯器,那也不是你个人摆弄得了的,还得买。

网友:
算下来还是工业化生产的东西便宜,喜欢自己折腾的心情能理解,不过这个真的不建议

网友:
激光焊,什么薄金属焊接都不在话下,而且不要多少技术,就是一次性投入有点大,差不多4万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