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爱同学PLAY改造,加电池、开关、大功率充电口,秒变便携蓝牙音箱

楼主(2022-11-18):
把小米的小爱同学play改装电池开关,加快充电源口,秒变便携音箱。
首先,拆机,这个大家都会了吧,把底部4个橡胶垫取下,卸掉螺丝。
拆开底壳如下图,不过2019年后偷工减料了,没有底部那个钢板了。把4个螺丝卸了,去掉钢板,把固定钢板的4个塑料柱子和底壳大平面割平。
买3节松下18650B电池,这是18650电池容量最大的了,3400mah,50%音量可以使用10小时以上。这里可以用自己以前不用的充电宝,改过一个小米第一代充电宝10400mah拆机充电宝电池,由于进10年了电池,标称2600mah的电池也可以使用6小时以上,不一定要买电池的。看自己经济和追求使用时间长的需求。
保护板就买一个3串锂电池保护板,10a的就行,20a的太大了不好安放。
把原来的充电接口2根线拆下来,一根线焊接到保护板输出(正负都行),另一个接开关,开关另一个接线到保护板输出另一个接口,正负极要确认好,再把改装的充电口接线到保护板输出,保护板是充放电一体的。这样子就可以拔掉充电器,手动关机了。
把电池放底部,这里要注意,保护板和电池不能用镍片焊接在一起,不然底部放不下,必须自己焊线连接。
安装好效果图。@雷军

楼主:
这个电源口可以12.6V 3A充电,和电池快速充电电流有关系

网友A:
电池没有充电管理,影响寿命吧。

网友B:
以前的充电器都是小电流的,充电时间长点但还是比较保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有充电管理,影响寿命吧。

3串保护板啊,你说的是均衡吧,带均衡功能的3串保护板也有,就是安装空间改一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充电器都是小电流的,充电时间长点但还是比较保险的。

音箱本身对电流需求不大,大电流主要是方便携带时候充电的,也有给别人改的就只加电池,用原来的充电器,那样虽然电池不能充满电,80%电量应该差不多。

网友C:
改造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的不少

我给别人改,也教给别人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第一次发帖,很多没有拍出来

网友E:
小度不知道这样该能不能扛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度不知道这样该能不能扛得住

小度看哪一款,有的空间小,改不了

网友F:
3串外接电池也可以,还省得改了,回家找找有没有12v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3串外接电池也可以,还省得改了,回家找找有没有12v的电池

底部正好可以放进去3节18650电池

网友:
得去问小米要专利费

网友:
有想法就好

网友:
我有个小爱mini,放车上用,车上有个随身WIFI,时不时没响应,家里还有个大的,放车上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