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瓶车充电器空载电压测不出来?

楼主(2022-11-18):
电瓶车充电器空载电压测不出来?用万用表直接打上去测试,显示的是0?
插上充电器的时候,把万用表搭在电池两端,发现电压没有任何改变。
正常值不应该高一点吗?

网友A:
有些充电器是这样的

网友B:
有可控硅防反接保护,要先给一个开启电压才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控硅防反接保护,要先给一个开启电压才能导通

那我为啥把万用表并在电池两端,发现电压没有任何改变?
表指针纹丝不动,始终是5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充电器是这样的

那我在充电器输出端接个220伏灯泡可以当做指示之用吧?

网友:
输出线断了吧,多少电压应该有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为啥把万用表并在电池两端,发现电压没有任何改变?
表指针纹丝不动,始终是50伏! ...

打开充电器,测一下输出线有没有断线。没断的话测一下输出电容上的有没有电压。

网友C:
有可能是充电器坏了,电池或多或少有点内阻,一旦充电,总有一点点电压上升的。

网友:
这些充电器的正常输出都大于安全电压(36V),所以都有保护,要接电池才有输出。

网友:
应该是看电路设计吧,俺的充电器不接电池也有浮充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充电器坏了,电池或多或少有点内阻,一旦充电,总有一点点电压上升的。 ...

充电器插在别的车子上是好的

网友:
这个带探测电池的   是没有输出 我买过这个后来退了 买了个输出常有电压的充电器了

网友:
侧输出端电容两脚

网友:
好像现在新国标电动车充电器要求不接负载不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插在别的车子上是好的

等充一会再测量一下试试

网友:
正在的充电器基本都这样

网友:
输出端有可控硅的需要接电才能测电压,也可以拆开测量输出端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