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22年新批次优利德UT890C拆解

楼主(2022-11-18):
听说UT890C以前全是牛屎芯,20年后改用硬封芯,不知22年还是硬芯不,正好22年双11时,买一个看看,定价87元,用红包和京豆后只付了24元,是优利德东莞总部发的货,到手拆给大家看,22年生产的,用的沉金主板,波峰焊工艺不错,也洗板了,主控SD7501对标0660.用了8颗0.25精度的色环电阻,保险丝也很粗,比众仪之类缩水少零件主板看的舒服,精度也可以,只是优利德人为降级,把能自动档的SD7501硬是变成手动档,其实做成自动档成本是一样的,

网友:
很划算啊,24块钱还是硬芯。

网友:
24捡了大便宜,值!!

网友:
可能现在都改硬芯了,上半年180元买的优利德钳表204+也是硬芯。

网友:
80多块已经不错了,就是阉了几颗保护用压敏~

网友:
我有一个,用两节7号碱性电池的那种,附带充电器和镍氢电池103块。感觉还行。充电电池是倍量代工,没怎么用,漏液报废了。而且,俩电池电压才2.4V,已经低于万用表报警门限,我不知道它搭售充电电池的目的是啥子~

网友:
竟然是硬封的,看做工不错,再加上优利德的售后非常给力,同价位难觅对手。

网友A:
做成自动挡的成本没准更低

网友:
硬封的,看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还是硬封,看板子越来越接近福绿克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这玩意测量电压能显示40.12v这种数字不。 最近折腾电池组,没有合适的充电器 时不时手动看下电压,手头的万用表只能显示40v,后面一个小数点没有,不太方便

网友:
买最大值是6的就能显示40.12了,你的最大是4000

网友:
物有所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自动挡的成本没准更低

是的,做成自动档,可以减化转盘,喷字也少工序了,但会对优利德产品线自动表UT61B+等形成打击,所以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测量电压能显示40.12v这种数字不。 最近折腾电池组,没有合适的充电器 时不时手动看下电压,手头的万 ...

可以的,用DC,60档就行了,6099显示,

网友:
24还是很合算的。现在不用牛屎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测量电压能显示40.12v这种数字不。 最近折腾电池组,没有合适的充电器 时不时手动看下电压,手头的万 ...

6000字的表能显示啊

网友:
比较容易坏的是表笔内插口接电路板的部位,很容易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