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管理员帮忙删除一下,内容错误,重新整理验证后再发,不好意思

楼主(2022-11-18):
早之前别人寄修的几个打孔的里奇座充,电源120v,当时把座充修好后改成了DC插座,直接使用220v电源即可,电源由于变压器打孔了,就都没要了,同时也送了一个座充给我,近期在研究120v改220v方案,于是翻出来研究一下,电源规格写的18v实际电源修好测量是22v

变压器被打孔,其中有一个变压器没有伤到绕组,修好后接入120V测得输出电压22v

后面开始改造
先看市电整流部分原件耐压,电容400v,保险250v,压敏471,开关管7n65,耐压够不需要更换

接着拆下变压器,准备重绕

拆个打孔的,记下绕组匝数

主绕组跟辅助绕组匝数*2
主绕组电压提高一倍,匝数翻倍,线径可以减半

绕完装好磁芯,一开始试机并不顺利,上电电源打嗝,输出电压跳变,后来检查出来是辅助绕组脚接反了,导致芯片工作电压不稳,只能靠启动电压工作,辅助绕组没有提供稳定工作电流,所以导致打嗝,后面把脚位换过来,电压稳定了,但是又有新的问题,电源负载能力差,又打嗝,空载正常,电压稳定

17v是启动电压,给电容充电智17v芯片工作,电容电量用完,充电跟不上,芯片又停止工作,如此反复,就是常说的打嗝。
辅助绕组输出正常后,测得稳定10v,电源也不打嗝了,输出22v也很稳定
接上充电座,充电红灯识别后转绿灯开始充电,立马停充,换灯泡观察,小灯泡正常点亮,瓦数大一点的,亮一下灭一下进入保护,想了一下,电路基本工作正常,也无任何大电流,发热的情况,后来突然想到,是不是跟电流检测有关,输出22v不变,次级没有改动,问题应该在前级,前级只有开关管过流保护,查看检流电阻,三个1r5并联,0.5欧,记得开关电源常见都是0.2-0.3欧,于是从另一个板子上拆下3个再并联,变成0.25欧,通电,电压稳定,灯泡亮起,不再打嗝,插上充电座,充电正常

120v改220v完美搞定

网友:
厉害,知识储备充足

网友A:
这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应该是最外面的线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应该是最外面的线圈吧。

原厂是在里面跟外面

网友B:
这个不是会降占空比调压的嘛?是不是本来就能上2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会降占空比调压的嘛?是不是本来就能上220

不能,上220v试了,没输出,电源不起振

网友:
这位同学是不是在料板中干活的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会降占空比调压的嘛?是不是本来就能上220

刚又重新整理了下,发现手里的电源有两款,一款120v一款220v,检流电阻阻值不一样,变压器应该也是不一样,之前把120的变压器放220的啊板子上了,所以没电压,大意了,后面继续

网友:
重绕用的三绝缘线?

网友C:
辅助绕组不用加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辅助绕组不用加倍吧。

闹了乌龙,这个板子是220v的,之前上错了120v变压器,然后拆的是220v变压器,所以不加倍的匝数就是220变压器的匝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