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下水道的三种地漏:谁既守贞洁又吹如潮水?

楼主(2022-11-18):
第一种似乎是弹簧;第二种是小重块;第三种是重力+磁吸:

关得最严应该是第三种,下水速度肯定都有所影响。

还有一种避孕套似的插进地漏,平时瘪的,水来了撑开,速度更慢,除了便宜没啥优势,pass掉。

网友:
其实你用过就知道避孕套那种最好用,因为有问题换起来方便,不管结构啥样过几年肯定会堵,还不如直通的加上避孕套,下水又快更换又方便

网友:
避孕套那种用着不错

网友:
我用的是软体的

网友:
安全套那种便宜好用,可惜就怕老鼠。

网友:
其实你pass掉的硅胶款的最好用,你帖子里的这几种刚用时还好,久了沾上油污就会关不严反臭~

网友:
硅胶款要买那种十字开口的,一字开口的太小了。

网友:
速度更慢,除了便宜没啥优势,pass掉

网友:
应该是磁吸加重块最好,
弹簧的开启越大弹力越大,影响排水。
重力式的如果要排水顺畅那配重就不能太大,密封不严,反之则影响排水。
磁吸+重力靠磁力闭合,配重只是提供一个回复力,即能保证密封又不影响排水。
话说回来,这种几种都是带转轴的,使用时间长了都容易卡死,其实那种被你PASS避孕套还是不错的,只是地漏要选对,地漏排水口尽量选大一点,避孕套选长一点的就行

网友:
有些东西便宜并不苟且,硅胶(套)防臭地漏在长期使用时,其可靠性绝对可以碾压所有机械式密封装置,我的老房子卫生间是中心地漏,地漏口恰巧位于坐便前方并且正好是坐下后与脸正对的地方,于是乎我与地漏反味斗了七八年,先是用到了一种当时很贵的专利产品就是一种漂球地漏,用了一年多真的很安心,但用到后来就频繁失控,最终打败这些机械密封地漏的都是头发等杂物,后来又自制了深水封地漏(那时候潜水艇品牌还没有出现呐)但是由于老建筑是40的管道,注定了深水封地漏的疏水阻力大,直到用了胶套才休战到现在快5年了。

网友:
只要时间够长,这些都不管用。

网友:
避孕套那种最好用

网友:
硅胶的好用一些

网友:
我啥都没用,我说什么了么?不然我怎么插洗衣机排水管

网友:
硅胶的那种必须套在比较长的管子上才行。如果管子太短,水压低流量小,正常洗澡地面都能积水。

网友:
演示的是清水。污水杂物就失去效果的。卡。杜,粘。。。

网友:
下水管没有存水弯?

网友:
最可靠的还得老式U弯

网友:
这结构要是断裂了堵住下水道,楼主应该算算敲掉地板和修补管道、回填水泥等费用,租房的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错啦!!!!翻板/杠杆/弹簧都是浮云,头发/毛丝/铁渣分分钟都弄的它们傻呆---只有硅胶套子坚挺管用......